救救我的9253舵机!!!!

楼主(2003-12-04):
不知怎么回事!今天我在ff6
遥控器
中,把方向舵的正反调反相了。
于是方向
舵机
就动作变得很慢。最后方向舵机就不动了。
各位请点解我
不知是不是坏了。我的高速舵机

网友A:
检查舵机行程设置(遥控器里)。

网友:
把球头扣先取下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挡住了它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