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翼手龙30老是飞不起来

楼主(2003-12-04):
各位模友,我的翼手龙30拿回来后,没有飞几个起落,就出现故障,
发动机
在转,可是旋翼跟着转几圈就停下了,把离合器磨擦片换了还是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乐乐小新,你的飞机和他的差不多吧,来看看吧!

网友A:
再检查一下离合器罩,如果发动机运转正常那一定是出在离合器上了。看看罩杯也在转没有,如果罩杯在转再检查和罩杯相连的部分,如果罩杯没转就要检查离合器了。

楼主:
谢谢指点!
我明天就检查一下,请以后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