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把,副悬翼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3-12-04):
RT

网友:

那是起让飞机左右侧飞的哦!

网友:

    你是说平衡翼(Flybar Paddle)吗,主轴上那个“小旋翼”吗?
    它的功能是实现主旋翼旋转面的倾斜控制,对机体的影响就是改变机体横轴和纵轴姿态,即实现机体俯仰、横顷(或称横滚)的控制。
    由于RC模型直升机的机体较小,主旋翼旋转面不稳定(这部分内容涉及模型和真直升机机体气动性能差异,我记不清了,请高手解答),所以模型直升机使用Flybar paddle保持主旋翼旋转面的稳定性,因此flybar paddle也翻译为“稳定翼”,称为副翼好像不合适,它和固定翼副翼的功能、概念都不同。
    请高手拍砖吧!

网友:

够专业!好象还有个称呼叫平衡翼

楼主:

 谢了
那是怎么个机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