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天子试飞成功了,同样问一个简单的发动机安装问题

楼主(2003-12-07):
就是天子的离合器是直接上在发动机上的,但是没有螺帽,我只能把油灌满汽缸,让活塞不能动,然后用力上紧,但是启动的过程中,因为启动的方向相对发动机来说,刚好是松开离合器的螺丝方向,试了几次,都使离合器与发动机的螺丝松开,卡死,后来用螺丝胶粘住了,很稳,不过问题是我 想换发动机怎么办??

天子今天试飞成功了,在珠海星宇厂区飞的,有几个国家队的人被星宇请来测试他们的新模型,因为我玩直机不是很久,现场还有两个香港过来的高手,是由他们去飞的,眼花缭乱,试飞后,他们总结出来一句话:"飞机性能不错,跟V2差不多,唯一的缺点就是做工不如V2好"当然,他们一边是国家出钱,一边是自己有钱,钱对他们不算什么,当然买好的了:)

楼主:

今天飞天子的配置
9X
OS-50
KS谐振管
30%硝基的合成油
不知是不是动力太强了,我飞了10拿来分钟,感觉是稍微加一下油,飞机一下子就升起来了,试降了三次才成功,还是明天去买个新的0S32装上去比较合适.
同场还有SCEADU 60机,全金属补品,还有几架星宇的新3D机在模拟直机悬停,嘿嘿

网友:

就是天子的离合器是直接上在发动机上的,但是没有螺帽,我只能把油灌满汽缸,让活塞不能动,然后用力上紧,但是启动的过程中,因为启动的方向相对发动机来说,刚好是松开离合器的螺丝方向,试了几次,都使离合器与发动机的螺丝松开,卡死,后来用螺丝胶粘住了,很稳,不过问题是我 想换发动机怎么办??

买个活塞顶竿就OK了!去5iRC鸵鸟版看看.

网友:

kosh:看了你发表的贴子,不知你在什么地方买的天子,能用OS50发动机,因为天子现在只出30级,发动机座孔位都是按30发动机设计,齿轮比,尾管长度都是30的.不知人兄是怎样装的机?

网友:

你的OS50多少钱买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东方2003/12/06 11:54pm 发表的内容:
kosh:看了你发表的贴子,不知你在什么地方买的天子,能用OS50发动机,因为天子现在只出30级,发动机座孔位都是按30发动机设计,齿轮比,尾管长度都是30的.不知人兄是怎样装的机?

强行装的,从新在发动机座上打孔,稍微折磨一下机身,弄出空间装进去,其实很好飞的啊,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50的发动机其实跟30差不多大小,调整的时候要降低发动机的功率,油针和气门不要开太大,因为我之前的TT36是借别人的,我只有一个50,所以才这样装上去用的,反正说不清楚,能装得上去也能用,仁兄你自己掏钱买个50试试装就可以了,理论的东西不要太脱离实际,现在的问题是我能装,而且飞得很不错。我还见过V2的机身+HIROBO的旋翼结构+SCEADU的尾巴+小松23CC汽油机,一样飞得很好,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发个照片,呵呵,23CC汽油机啊,一样能装上去,这又做何解释?

楼主:

OS50+KS谐振一共是1400港元,香港伟高买的
下面引用由rcfan2003/12/07 08:10am 发表的内容:
你的OS50多少钱买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3/12/08 02:50pm 发表的内容:
强行装的,从新在发动机座上打孔,稍微折磨一下机身,弄出空间装进去,其实很好飞的啊,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50的发动机其实跟30差不多大小,调整的时候要降低发动机的功率,油针和气门不要开太大,因为我之前 ...
我很想看看照片!谢谢啦!!

网友:

坏机吃好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