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03-12-08):
有用TT39飞V2的兄弟吗?你们机身一箱油能飞多久?主副油针什么圈数?
上面情况中有用“油宝”飞的兄弟吗?谢谢了!
兄弟我是:主油针2圈,副油針1又4分之3圈,油宝,一箱油14分钟,基本悬停!

网友A:
差不多啦,我用os50只有10分钟,可恶的os50竟然如此的挂了,小鬼子的东西不可信呀!!你在哪里飞呀?

网友B:
我有个朋友tt39,一箱油可以飞行42分钟,我用os50,只能飞行17-18分钟

网友:
不是吧?一箱油可以飞行42分钟?

楼主:
听周围同好说,TT39一箱油能飞30分钟,就算设置和油有不同,也不能差那么多啊!
大家都说说啊!

网友C:
可以飞半个小时 一般航线!`

网友D:
我用tt39,最近有问题。正好想问问副油针的出厂设置是多少圈?
不过好像的确飞得很长,两壶油,连飞和调整,玩3~4小时。
但是一旦油针乱了,就不好调节。

网友E:
30-40分钟!!!美国油15%!(悬停,航线)

网友F:
呵呵,是42分钟。是我的TT39。 :)
平时都是在30-40分钟吧,没加副油箱,飞悬停和航线。

网友F:
对了,我用的是10%颠峰

楼主:
楼上的能说说主副油针设置吗?

网友F:
副油针具体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初始位置是风门关闭,主油针锁牢,然后把副油针锁紧。再旋出2圈。
主油针现在为1圈半。
相同型号的发动机脾气也未必相同,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