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问题:)

楼主(2003-12-08):
有兄弟用素油飞过直升机吗?降低成本啊!结果怎么样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别这样弄 !` 我有用过素油来飞悬停。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索油飞~~现在练习悬停~不过索油不好用啊~~也不好调整的

网友:

素油太难调。

网友:

素油到也可以用(对保护发动机有好处)。但是,对原料的品质要求比较高。
我在磨车时用的是素油,可全部是化学试剂的标准。以500ML/瓶,1:3的标准为例
甲醇  7.5元/瓶  X  3   = 22.5  元
蓖麻油    26元/瓶  X   1  =26元
呵呵,化了48.5元才配了2L的油,好象有点贵了吧?
所以,后来干脆直接买国产的油了,价格便宜,质量还算过得去。

网友:

素油不好调整,以前在海模队训练的时候用的是4:1的常常死火,后来改为3:1的勉强还可以,但是每次训练都得频繁调整发动机,气候因素也影响很大,素油的缺点是蓖麻油不容易燃烧干净,很容易粘灰尘,让发动机变黑,很脏,而且散热不好,特别是直机那狭小的散热空间。

楼主:

有同好用两冲程润滑油配过燃料吗?

网友:

应该不太好吧,用那种润滑油的发动机转速都比较低,才两三千转吧,直升机的都在一万多转,润滑油受不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麻竿2003/12/08 06:45pm 发表的内容:
有同好用两冲程润滑油配过燃料吗?
无法混合。

网友:

你那样对你的发动机不利,硝基的部分用处还有帮助发动机散热的功能,对发动机有好处的。

楼主:

油耗不起啊!有同好能有经济的配油联系悬停吗?先谢了!

网友:

你想想吧,如果你用素油的话,你练悬停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可能会造成发动机过热死火,当你用素油练好之后,你肯定想挑战更高级的动作,这样的话,你得换混合油,但是换油又得重新调整发动机,麻烦,如果你要是两种油相互交换使用,更麻烦,调整都调死你,一般是你选择用什么油之后,就一直用它,别随便换,素油也不是不行,关键看你自己怎么调,现在冬天了,你在北方的话用素油好,可以保温,哈哈,不象我在珠海,一年365天都是20多度,一用素油就过热,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