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2-09):
各位高手,本人刚买一架飞霸30D,配OS
发动机
。按要求主油针锁紧后退出约两圈,启动发动机后,发动机转速太高,调节主油针怠速无法稳定(怠速稍低即熄火),握旋翼头的左手不能松开,本人又调整了低速油针,仍然无效。请不要耻笑,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发动机恢复原厂设置,重新来一遍吧。新机器,耐心的慢慢磨。
我用的是TT发动机,有OS的朋友可以给他提个建议呀

网友B:
OS发动机主油针正常使用时最大在一圈左右(我的不到一圈),你的副油针也可能大了点。

网友C:
我的OS32, 主油针 1.25圈 副油针4圈(我也居的怪怪的,说明书上说2.5圈,可是死活发动不起来,我用20%的油)
现在比较费油,总比熄火强吧
待速偏高可能是油门曲线最低点有点高的原因,另外,飞霸发动机座如果装歪一点,离合甩块就会和离合杯有摩擦

网友:
我用雷虎发动机,副油针差不多也在3圈多,主油针在2圈左右。
根据实际情况来调节,不用死搬数据,多半不正确的

网友A:
财神说的对。不要希望别人的数据能够同样适用自己的机器,还是先恢复原厂设置,重新来过吧

网友D:
我的OS主油针 1.6圈.副油针 2.5圈(参考),新发动机要好好的磨,不要急着去飞。
看你的情况传动部分有摩擦,仔细检查离合器.启动轴.发动机这一部分不要装歪了,不要装火头,扭动启动头要很轻松没有阻力,同时可以旋转大浆头,检查大浆在各范围没有咬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