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摔了■

楼主(2003-12-09):
今天调试好我的神龙之后,我飞了几个起落,哪知螺丝掉了不少。
最后连
发动机
上的一边螺钉都掉了。还是坚持飞了一会,后来一偏摔了。
不过只是轻伤。看来金属机身还是不行,太抖!
我还是换回原来的喜路保机身。

网友:
可能是你上螺丝的时候没有上紧,应该不至于这么差的,那一偏摔了你看看是不是球头扣脱出来了?

网友A:
这是装配问题,伲要每颗螺丝都要上螺丝胶得哦!`金属机机可不同普通塑料机。

网友B:
我的小龙安装时候没有用螺丝胶,很多人说小心掉,可是一年了,没有任何螺丝松动,感觉很不错!有没有必要拆下来重新上螺丝胶呢?

网友C:
螺丝胶好用呀!
真飞机都用!

楼主:
螺丝胶用多了,一旦扭下来就会把丝口搞坏。
还有就是噪音大。

网友D:
呵呵,我的V2没有用一点的螺丝胶。只是检查的比较勤快罢了。

网友E:
金属机震动大,还有就是螺丝上上去之后没有弹性逼住螺丝。适当用一点螺丝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