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速油针怎么旋不到位?我是用小改锥按顺时针方向 ...
请教:低速油针怎么旋不到位?我是用小改锥按顺时针方向璇的。为什么?

楼主(2003-12-09):
我的OS
发动机
低速油针怎么旋不到位?我是用小改锥按顺时针方向旋的。为什么?

网友A:
你得拆开化油器了,你可能往外退得太多了,退到螺纹外了。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是滑丝引起的。

楼主:
不好意思,经查我的钟表改锥与外套松了,在旋的过程中,改锥根本不动,只是改锥套在转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