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gy401的9253坏了能不能用普通舵机啊?

楼主(2003-12-10):
效果有没有大的变化??

网友:

可以,不过你记得将陀螺仪上有个开关切换到普通舵机模式,区别就是不琐头,要自己去调了。

网友:

一定要切过来,否则就烧舵机了

楼主:

切过来还能锁尾了啊

网友:

顺便告诉你,换普通舵机一样可以锁尾,唯一不同就是速度的分别,如果不用高速舵机,那就要选择尽可能快的舵机来控制尾翼。
还有,如果想9253长命一点,不要把401调太高,一般在70%左右就可以了,100%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见过的事实就是9253撑不过半年。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3/12/10 02:34pm 发表的内容:
顺便告诉你,换普通舵机一样可以锁尾,唯一不同就是速度的分别,如果不用高速舵机,那就要选择尽可能快的舵机来控制尾翼。
还有,如果想9253长命一点,不要把401调太高,一般在70%左右就可以了,100%的话我可以 ...
它的最低刻度才60%,调低了对飞行有何影响?

网友:

1、普通舵机是锁不了尾的,只能有锁尾的感觉,但是其工作原理则完全不同,如果没有风的时候你飞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当有风来的时候,你就明白锁与不锁的区别了
2、GY401感度一般悬停的时候可以设置到90%左右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2/11 09:47am 发表的内容:
1、普通舵机是锁不了尾的,只能有锁尾的感觉,但是其工作原理则完全不同,如果没有风的时候你飞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当有风来的时候,你就明白锁与不锁的区别了
2、GY401感度一般悬停的时候可以设置到90%左右
如楼上所说,设置到90%,会不会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