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用01飞飞霸,要改尾浆,请问小财神怎么改啊??

楼主(2003-12-10):
请具体点??

网友:
是的,
1、首先将尾舵机盘的球头扣移到舵机盘的靠近外部的孔
2、如果还没有起到效果再将尾桨换成60的桨

网友A:
丢咯算咯 在该也是让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