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直升机灵活性和稳定性的最快最好方法

楼主(2003-12-14):
换副翼的螺旋桨,副翼越轻面积越大飞机就越灵活,副翼越重面积越小飞机就越稳定.我的HIROBO使用了KS的超轻大面积副翼后,灵活得不得了,不象是HIROBO的风格,换了我改装的原配副翼(里面加了配重铅)的,稳定得象石头一样,你不动操纵杆,基本不会离开悬停位置,各位也试一试?摔了别找我,嘿嘿.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3/12/15 07:29pm 编辑]
但是是以牺牲机动力(灵活行)为代价的,只能悬停,其他就太不灵活了。

楼主:
也不是,动力主要从大螺旋桨产生,副翼只是改变动量的形式产生移动的能量,减少这个能量并不会减少动力,增加这个能量的话才会减少部分动力,所以30级的直机做动作的话不如60级的灵活,这主要是动力原因造成的。在动力减少不超过限度的情况下,增加改变的动量,是让飞机灵活或者稳定的最好方法

网友:
机动力不是机的动力,机动力是灵活性的意思。

网友A:
有不用副翼片而用重锤的,不是副翼片越大越灵活。

网友B:
一般结构的,楼主说得很对.因为在主桨周期变化时全靠副翼来带动它的.所以副翼面积越大越轻就越灵活.因为面积大升力大,越轻惯性就越小(外力容易改变它的运动轨迹),副翼微量的迎角度变化就会引起剧烈的上升和下降摆动,同时也带动了主桨做出周期变化.

楼主:
用了重锤之后,飞机的运动完全靠重锤惯性运动了,不灵活,而且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