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财神把陀罗装在机头上是不是比装机尾好呢?? (无内容)

楼主(2003-12-14):
(无正文)

网友:

不是机头也不是机尾,而是在机身上面,专门有个地方是装陀螺仪的

网友:

注意要装牢靠,我就飞掉了。

楼主:

一个在前面舵机上,一个在油壶上,你好象是在前面舵机上的.

网友:

如果你的是PG-01就装前面副机架上,如果是GY401就装后面油壶上

网友:

尽量安装在靠近主轴的地方,一般的飞机都会留一个地方给你装陀螺仪的,雷虎和天子的都是在尾管连接机身的地方附近,也就是油箱上面那一块空出来的地方,HIROBO是装在机身里面,大齿轮傍边,不过调整比较困难哦.安装在靠近主轴附近是因为那里的震动比较小,而且因为直机的旋转都是围绕主轴进行的,所以安装在靠近主轴的地方,可以更加灵敏地侦测到飞机的偏移.哥们,试一下装在尾舵上的??我估计会死人的,哈哈

网友:

飞霸专门安装陀螺仪的地方在飞霸油箱的上面~调整起来好费劲啊~~~

网友:

----------而且因为直机的旋转都是围绕主轴进行的,所以安装在靠近主轴的地方,可以更加灵敏地侦测到飞机的偏移.
旋转时,角速度是一样的,线速度应该是越离开主轴越大!为什么靠近主轴可以"更加灵敏地侦测到飞机的偏移."???

网友:

下面引用由麻竿2003/12/16 11:31pm 发表的内容:
----------而且因为直机的旋转都是围绕主轴进行的,所以安装在靠近主轴的地方,可以更加灵敏地侦测到飞机的偏移.
旋转时,角速度是一样的,线速度应该是越离开主轴越大!为什么靠近主轴可以"更加灵敏地侦测到飞 ...
抱歉,我语焉不详了,呵呵,其实是这样的,飞机在没有任何外力影响的时候,全靠陀螺侦测到旋转,当飞机受风的影响的时候,你想象一下,风从侧面吹过来,首先受到影响的,应该就是离重心远的地方,就是飞机尾巴,那么相对机头来说,角度旋转是一样的,但是侧移动的距离(线速度)是不一样的,理论上会出现陀螺反应慢一点的情况,仅仅是理论上,现在的陀螺都有自动检测和漂移功能,完全可以应付过来,但是陀螺的反应是根据它旋转的角度和速度决定的,当假设直机的机头和尾巴无限延长的时候,飞机进行小角度的侧飞并且旋转,那么,陀螺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呢??100%稳定的侧飞,和带一点旋转的侧飞的时候是有分别的,陀螺是不是靠近主轴才能更加精确一点呢?不行了,我脑袋混乱了,说错了请见谅。

网友:

哈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从字面上怎么看都是放在机尾更灵敏啊:)
互相学习,不耻下问.

网友:

理论的东西太抽象了,要很简单通俗地描述太难了,哈哈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在一个旋转的圆盘上,有两个陀螺仪。一个靠近圆心(A陀螺)、一个远离圆心(B陀螺),单位时间Δt内,靠近圆心的A陀螺,感应到的角度变化大、位移小;远离圆心的B陀螺,感应到的角度变化小、位移大。
    而陀螺仪利用的是陀螺进动效应,只对角度敏感、不对位移有感。所以,陀螺仪越靠近主轴轴心安装,对航迹的变化就越敏感。
    安装陀螺仪的目的是通过控制尾旋翼浆角来稳定和修正飞行航迹,安装的纵向位置应该与纵向中(重)心线重叠,横向位置应尽量靠近主轴心。安装在主轴与机头间为负感应区,反之为正感应区,两个区域均可安装。但你要通过调整陀螺仪上的正反接头来设定控制尾旋翼浆角的方向,如果陀螺仪上没有正反接头选择,那么应该通过选择正、负感应区来设定尾旋翼浆角方向。
    安装陀螺仪的横向位置一定要尽量靠近主轴心,因为陀螺仪上有灵敏度调整。越靠近主轴心,灵敏度可以调整得越低;反之则灵敏度就必须调整得越高。因为陀螺仪的灵敏度调整,实际是靠调整内部电子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强度来实现的。所以灵敏度调得过高,那么电路内部的电子噪音就也会被同时放大。表现出来的现象是航迹不规则抖动。
    需要说明的是:陀螺仪不是必须要配,只要调整得当,没有陀螺仪的直升机一样也可以飞。就象没有电脑化的遥控器之前,照样有人倒飞直升机一样。只是有了现代化设备后,飞行控制变得简单、容易了而已。
    另外,还有一种3D陀螺仪,可以同时修正纵、横倾和航迹三个维度,是入门模友的好伴侣,可惜就是太贵了。

网友:

----“单位时间Δt内,靠近圆心的A陀螺,感应到的角度变化大”
围绕同一圆心转动,在直径上的任意两点,角速度是相同的,何来感应角度变化的大小?
有哪位了解陀螺仪物理电气原理的同好,能把陀螺仪的工作原理说说:压电式陀螺仪式怎么把角度转动转化成电信号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3/12/23 06:0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麻竿2003/12/22 07:18pm 发表的内容:
----“单位时间Δt内,靠近圆心的A陀螺,感应到的角度变化大”
围绕同一圆心转动,在直径上的任意两点,角速度是相同的,何来感应角度变化的大小?
有哪位了解陀螺仪物理电气原理的同好,能把陀螺仪的工作原 ...

按照本人的理解(不一定正确),电压陀螺内部应该有一个电子元件(类似于光电鼠标或者机械鼠标里测量移动位置的电子元件),它不是测量移动的距离,而是测量转动的角度,但是不管怎样精密的元件,肯定有误差,在测量转动角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受到横移的影响干扰,假如陀螺正对着轴心和陀螺远离轴心,虽然在角度测量上是一定的,但是飞机侧飞的时候,轴心和机头横移的距离肯定不一样,轴心横移的距离小了很多,这样的话,来自横移的干扰相对就少了很多。以机械陀螺为例,一个在轴心,一个在机头,在安静的时候大家的离心力是一样的,但是侧飞转动的时候,在机头的脱落离心力可能会分离一部分作为抵消横移时产生的偏移,而轴心的陀螺因为横移量少,所以离心力可以保持在最完美状态。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可以做一个测试,两跟竹秆吊离地面,等他们静止的时候,在竹子下面画一个记号,然后以其中一个竹子为圆心,另外一个竹子作为半径转动,那么,得到的结果是圆心的竹子是在转动,而不是偏移,而作为半径的竹子就实现了转动与偏移,竹子就离开了它下面的记号范围内,那么这个竹子实际上受到了来自旋转数据以外的偏移数据的影响,于是测量出来的数据就不准确了。

网友(2004-11-30):
转子陀螺应该还是靠近主轴比较好些,但压电陀螺本人认为放到主轴附近和左右印象不大。陀螺仪是感知角度变化来控制舵机的。

网友:
陀螺是用自己的元件侦测角速度的,理论上把陀螺的侦测元件放在与主轴同轴才是最理想的,但这很难,所以尽量靠近主轴才能减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