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怎么搞开?

楼主(2003-12-15):
我要换十字盘,但是主轴的螺丝让我胶住了,怎么容易搞开?

网友:
试试加热行不行?

网友A:
加热加热 再加热 温度能多高就多高.

网友B:
哦哦。俺还想法把螺丝固定住。忒累了。咋弄?专用的免提

网友B:
(俺现在用502。行不?)

网友A:
502怕油的。怕水的。

网友B:
那用啥?302?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