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D6000能在遥控器上调节感度吗?

楼主(2003-12-15):
感度调节在
遥控器
上的缩写是:GYRO 而在RD6000上面有个功能是的缩写是:GYR请问这是什么功能~能用来调节感度吗?如果能调节那401的感度插头插在那个通道上面啊~~请各位给指导指导~~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插到 第5通道啊 你没有看说明书?

楼主:
我买的是2手没有说明书~~从高安网站上看的说明书不是很清楚~

网友B:
401的插头有三个,一个接舵机,两个接设备,其中接设备的两个插头,一个有三根线,一个只有一根线,三跟线的是接在4通道上的,用来控制尾舵机和给陀螺供点,一条线插头的是感度调节用的,插在5通道上,用第五通道切换感度的,然后你可以调节感度大小。

网友C:
GWS的PG-02能调节感度吗?

网友D:
02不是双感度吗?

网友C:
我用的遥控器是RD6000,GWS的PG-02调好中点后,发动机启动后,中点就变了,来回抖动非常厉害,无法调整,请问在遥控器上能调节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