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玩直机最少要用6通道的,除了遥控器的4个通道外,另外 ...
听说玩直机最少要用6通道的,除了遥控器的4个通道外,另外的是做通道????

楼主(2003-12-20):
听说玩直机最少要用6通道的,除了
遥控器
的4个通道外,另外的是做通道????

网友A:
最低要求至少要5通道。第5通道要来推螺距。
如果是6通道的,那么最后一个通道用来控制陀螺仪的双重感度切换。
还有,6通以上遥控器都有电脑程序控制功能,对于像CCPM斜盘机构的直升机,必需要遥控器支持CCPM功能,而这类遥控器至少都是6通道的。

网友:
是的,我们就曾经帮助一个模友用他的MAX66把他的CCPM的修斯300飞起来了,其实只要明白原理了,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