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的问题?

楼主(2003-12-23):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2/23 03:30am 编辑]

今天收到了商城的螺距规,很好用的。
测了一下我的机子,低,中,高螺距分别为:-2.5 , +2.5 , +10.5
和要求的-3,+5,+9不一样,
这有影响吗?
我调了很久就是调不到-3,+5,+9
不知怎么调的?要调遥控器吗?
我的遥控器是ff6
希望高手帮帮我!!

网友:

影响不大,要调就调节球头连杆,再调遥控器

网友:

FF6的调节相对不是太直观,调好高和低,然后再调曲线偏移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2/23 12:10pm 编辑]

球体连杆调了很久,就是不行。调好一个值,另外的又乱了。
ff6中,调什么参数?是HT-T,HV-P吗?
具体怎么调?

网友:

FF6的中位比较难调,舵机给出的行程量是不同的,要根据这个原理来调中位,再结合悬停螺距才调的出+5度。
原理图: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3&topic=913&show=50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3/12/23 12:3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自由鸟2003/12/23 12:21pm 发表的内容:
FF6的中位比较难调,舵机给出的行程量是不同的,要根据这个原理来调中位,再结合悬停螺距才调的出+5度。
原理图: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3&topic=913&show=50
太高深了!
我很菜。能具体点吗?
还有,就是ff6中的PI-N,PI-I,PI-H分别是什么意思?老版的说明书里没有讲。
各数值代表什么?
拜托了!

网友:

摆杠在中时行程比较快,可设-3--+5,后段时行程变慢,就可设+5--+9了。要有点耐心我调了好几次,才调好的。
ff6中的PI-N是飞行模式的螺距,配合左右两个拨动开关实现功能的转换,我设定的是倒飞和熄火(自己研究的)-7.+2.+10。
PI-I,PI-H不清楚。

楼主:

下面引用由自由鸟2003/12/23 01:16pm 发表的内容:
摆杠在中时行程比较快,可设-3--+5,后段时行程变慢,就可设+5--+9了。要有点耐心我调了好几次,才调好的。
ff6中的PI-N是飞行模式的螺距,配合左右两个拨动开关实现功能的转换,我设定的是倒飞和熄火(自己研究 ...
你指的摆杠在中时,是指油门杆在中间吗?

网友:

搂上的兄弟是不是暑假在翔天买HIROBO 30的那位?用FF6。
我是那天路过的,小河的,给你留了个电话8315166,不知你还记得不?
有空联系,13608586084杨健
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