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节大桨的动平衡?

楼主(2003-12-23):
没有专用的平衡架,也没有天平。
用什么简单的方法调节大桨的动平衡?

网友:
在大桨的一个上面贴上条红色不干胶条,飞起来后你看红条在上还是下,然后调节大桨的螺距拉杆的长度,使得飞起来后红条在一水平面上即可!

网友A:
用一跟长的螺丝将两条桨穿在一起拧紧,然后将螺丝架在两平行的杆上看两条桨的平行就可以了。不过动平衡前一定要先做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