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经过数月的挑选终于搞定咯一架神龙直升机30H

楼主(2003-12-24):
哈哈[glow=欢迎评价]文字[/glow]

网友:

你将面临痛苦的折磨,嘿嘿,掉螺丝掉到你怕为止,一旦失控摔机,用锤子敲都敲烦你哦。

楼主:

下面引用由kosh2003/12/23 06:46pm 发表的内容:
你将面临痛苦的折磨,嘿嘿,掉螺丝掉到你怕为止,一旦失控摔机,用锤子敲都敲烦你哦。
-=-=-=-=-=>
你将面临痛苦的折磨,嘿嘿,掉螺丝掉到你怕为止,一旦失控摔机,用锤子敲都敲烦你哦。
-=-=-=-=-=>
真的有哪麻恐怖
  你飞过吗?
摔机我是经常是
选神龙是因为它是金属的摔咯不会坏很多零件而且摔咯用铁锤敲敲还能用啊  比如脚架等零件
   谢谢兄台的相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3/12/23 09:29pm 编辑]

摔机最常坏的首先是尾管和外壳,然后是起落架,跟着是大桨,然后是尾齿轮箱部分,接着才是旋翼头部分,最后才到机身.
我没飞过完全版的神龙,但我认识一个飞HIROBO的家伙把HIROBO的机身换神龙的,旋翼头也全部换神龙的,我飞过,还可以,不过每个起落后都得仔细检查机身的螺丝,经常有螺丝震出来,后来朋友换了螺丝胶+自锁垫片,才不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我个人是这么想的,金属虽然够结实,但是却少了柔韧性,根据我的估计,同样一米高掉下来,全金属的神龙肯定比工程塑料的HIROBO要伤很多,呵呵,震动也大啊,舵机也怕震动的哦.何况发动机的材料是合金,硬度本来就不高,掉下来的时候,金属直接把破坏力传到发动机上了,不象塑料那么可以卸掉劲.如果是很低的高低掉下来,飞机侧掉的话,毫无疑问,主轴肯定得弯,旋翼头部分肯定会坏,尾管是绝对要不了的了,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神龙的旋翼头要结实一点,但是HIROBO的工程塑料也不差,我自己的以前就是塑料的,摔了N次也没坏,后来才换金属的,心理上总是觉得金属比较结实,呵呵.从安全性来说,遥控引擎动力的直升机是很危险的,全金属的我自己心理上总有点害怕,一旦出什么事故的话,这可是会要命的呢.以上纯属个人看法,观点不准请指导.
(PS:神龙起落架上的雪橇滑秆,前面太锋利了,每次见到它,我就想起香港电影<<东成西就>>里面,钟震涛的脑袋给一只金属靴插死的情景,呵呵,怕怕)
我还是很喜欢神龙的,唯一就是对它的金属机身有意见而已,因为太容易掉螺丝了,设备放在上面一摔,那么大的震动,心也痛啊.

网友:

楼上的废话!既然都是金属的了,就一定要加螺丝胶。我告诉你炭纤的就是加了螺丝胶还是要常检查哪里掉了螺丝。也没见人说hirobo的炭纤飞机不好呀。

网友:

我用过,神龙的金属机身的确震动大,现在我又换回喜路保的机身了。

楼主:

哈哈怕啥啊 就是固定翼打到人都会阁P的

楼主:

请问你用啥发动机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3/12/23 09:17pm 发表的内容:
摔机最常坏的首先是尾管和外壳,然后是起落架,跟着是大桨,然后是尾齿轮箱部分,接着才是旋翼头部分,最后才到机身.
我没飞过完全版的神龙,但我认识一个飞HIROBO的家伙把HIROBO的机身换神龙的,旋翼头也全部换神龙的, ...
你的观点我比较赞同,如果没有一定基础的,还是先从非金属或者半金属机开始,有基础的可以玩玩全金属的,不过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半金属机,包括象那些60级以上的飞机。

网友:

咋又在扯皮哟!谁爱飞啥飞啥!就是再好的机也是要摔的呀!!!!!!!!!!!

楼主:

呵呵我喜欢听你说话 就说飞爸吧  它在石精模型公司试飞不是很到还可以倒飞  哈哈一拿到模型爱好者手中就成咯垃圾咯哈哈  这都是一种适应性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