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遥控火jian发射器,空战去

楼主(2003-12-28):
火jian发射器的全部部件和装载部位
大黑盒内装有
舵机
,控制发射,小黑盒装普通5号
电池
2节
用舵机的摇臂控制开关,用双面胶固定舵机,调解舵机位置做到切实可靠
拆下起落架,按起落架固定螺丝孔的距离钻孔
将焰火的导火线拧成一根,装入导管,调节导火线与背面电热丝相连盖上脱落防止部件,
在其上盖上防风部件用螺母固定
舵机接在空余通道上,准备完毕

网友:
想法不错,有没有办法电子控制点火,就是说不用舵机?

网友A:
我们曾经用一个电调装在小龙上成功的发射过4枚火jian,效果不错!不需要舵机

网友B:
佩服呀
我下次做个会放**的

网友C:
你们简直太棒了,佩服,佩服

网友D:
严重支持!!
一场模型大战要开始罗!!

网友E:
万一偏航射向遥控者,呵呵,损失惨啊~~~~

网友B:
快录下来上传给大家看看

楼主:
有录像,能告诉我上传地址吗

网友:
我们不是有FTP的吗

网友B:
上传完请讲一声,并讲出上传的地方

楼主:
在那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1/01 10:51pm 编辑]
上传:地址: ftp://lightseraph.vicp.net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 5imx
上传完,留言告诉版主(精彩图片版),光抢枪,他会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