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232 像真机好不好飞?强度怎么样?

楼主(2004-09-15):
偶的CAP-232  40级 板身3D今天炸了,想再买一架像真的,同志们给点建议!!
(就是这架,操纵如何?发动机熄火了滑翔性如何?)

网友:

太灵了,尤其切换到大舵角!

网友:

我飞过的几种机型CAP-232最好玩,做动作干净利索,不掉高度,就是低速转弯和降落时要倍加小心容易进入螺旋。

网友:

有同感。

网友:
我想买全球的CAP232 40级的不知怎么样?

网友:
cap232做特技是很好的机机但是易进螺旋不好改出这个是大家公认的!所以在低速和发动机空中停车的时候建议用小舵角而且要给很小的舵量要不进如螺旋就~~~~~~~~~~~~~~~~~~~~~~~~~~~~~~~~~~

网友:
我就喜欢它的样子.

网友:
我一架不是很好飞呀

网友:
是啊!舵角设的小点儿,还是很好飞的哦!建议刚飞时不要太低,留有一定的高度,进入螺旋可以有时间改出哦!还有就是动作不要太猛!

网友(2004-11-15):
起落架强度不够,经常被扯掉,京商和全球的都这样。

网友:
我的还可以啊,动作大了是很容易螺旋

网友:
速度快,挺贼的。做侧飞飞不直。

网友:
htwist  在 2004-11-15 03:06 PM 发表:

我的还可以啊,动作大了是很容易螺旋

图片呢?

网友(2005-07-02):
很像F-3A

网友:
跟3A差远了,我飞过jerryfly的,尾翼有差动,柔和拉杆没问题,猛拉一下子就伴随滚转,一般来说一个半筋斗,自动就改成正飞了。。。。

另外jerryfly说这个进入螺旋不太好改出

我没飞过SU31,但是参考模拟器的经验,应该更好一些

E300也不错,但是,不够灵活,我喜欢贼的,当然别不受控制,哈哈~~~

网友(2006-01-15):
这232好像是星宇做的,99年的产品是很重,不过还好飞

网友:
副翼舵面很大,大舵角的时候特灵活,小舵角失速螺旋后改出来有难度.
侧飞的时候小心,建议不要低空做动作.
如果空中熄火,不要转弯,要压低保持俯冲速度,看你运气了,呵呵!!

楼主:
这么老的帖子也能翻出来!呵呵!弓虽!!

网友:
.   我有一架,容易螺旋,侧飞掉高度很厉害,滑翔性能差,如果发动机在空中意外熄火,降落难度大。我已经把它的发动机拆了装到了F3A里,叫它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