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过AT--6的请介绍经验

楼主(2004-09-23):
我的AT--6在跑道上一滑跑几米就向左钻,就偏离跑道,跑道旁边是草地,起飞多次都没成功,前轮正,灵活,尾轮正灵活,还怎麽办?

网友:

看看方向舵和发动机的右拉角!

网友:

好像AT6是有这个问题,gary飞过,问问他吧,对了,以前好像有关于AT6的讨论,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AT-6 挺好看的哦,上个图看看啦.请问你有用收轮机吗?什么型号?

网友:

飞行在起飞滑跑过程中必须修正方向,企图依赖轮子安装的正确与否来控制滑跑方向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门技术,需要经过反复练习才能掌握,为什么大部分练习机都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网友:

新手飞这种飞机要注意了,这种飞机需要高速飞行,速度低了很容易失速螺旋,所以发动机最好选大一点的,稳定点的。

网友:
shjmap  在 2004-9-23 04:48 AM 发表:

飞行在起飞滑跑过程中必须修正方向,企图依赖轮子安装的正确与否来控制滑跑方向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门技术,需要经过反复练习才能掌握,为什么大部分练习机都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同意

网友:
这家伙是这样的,滑跑时不但会左偏,有风时偏的更厉害,没办法只有小心咯。

楼主:
晓雷  在 2004-9-23 04:10 PM 发表:

同意

其他的后三点就不这样,我飞过的CAP232,十字军,野马,都没这事儿!
        斜门儿!

楼主:
kingtiger  在 2004-9-23 04:09 AM 发表:

AT-6 挺好看的哦,上个图看看啦.请问你有用收轮机吗?什么型号?

没..没没....没...啊.....阿....没啊....就...就有!

好看不好玩儿!

楼主:
kingtiger  在 2004-9-23 04:09 AM 发表:

AT-6 挺好看的哦,上个图看看啦.请问你有用收轮机吗?什么型号?

没..没没....没...啊.....阿....没啊....就...就有!

好看不好玩儿!论坛一升级不会上图了,真对...对...对不.....不...啊...啊...就..就起。

楼主:
deepsea97  在 2004-9-23 03:46 AM 发表:

好像AT6是有这个问题,gary飞过,问问他吧,对了,以前好像有关于AT6的讨论,你可以搜索一下

以前的帖子早就统统的看过了。

网友:
我买的AT-6还在箱子里面呢!

网友(2004-11-06):
AT6 这鸟 还是挂起来看``别飞了 我的AT6也是一跑起来就往左 飞都没飞起来```

网友:
难怪现在卖得那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