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有买立翔FAN50的模友请进来。

楼主(2003-04-01):
我的FAN50,昨天降落时,擦到一个土堆,但是起落架竟而完全撞折了。
拆下起落架,仔细检查,发现原来这个机子的起落架只是安装在一块窄窄的厚层板上(仅可以把起落架拧上),然后这个厚板才粘在一块薄层板上。造成其实实际受力的只是一块1mm左右的层板。而且层板只是机体的底板板,不是用卡笋的方式夹在两个侧板中间的,而是粘在两个侧板上的。:)
所以,如果起落架如果沿机体纵向受力,如我的情况,降落的时候机轮受阻,那块薄底板就受不住那么大的杠杆力,一下就给扳碎了。
所以用这个机子的朋友要注意哟。:)

网友A:
我也买了一架,但是不敢飞,主要是看到他的强度不太好,起落架和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的强度都不够高,怕飞行时会折断

网友B:
有图片么

网友C:
他的飞机起落架都有问题(练习机除外),主要是起落架也机身结合部太脆弱!我有架OUYA第一次降落起落架的机翼结合部分就破了!害我损失了各汽缸盖。不过飞行性能还过得去!

网友B:
但是飞鸟飞过他的3A 感觉还不错啊 真想看看你们出问题的PP 我们也好吸取教训

网友C:
问题在起落架与机翼结合部分强度太差,就只有薄薄的一层蒙板!保证一次就OK!

网友D(2003-05-17):
自行加固再飞,保险些,呵呵

楼主:
我已经加固了好多层咯。呵呵。:)

网友E:
好,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