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飞机蒙皮

楼主(2003-04-08):
各位同行,我所拥有的一架自制的油动机,每飞一次机翼的蒙皮总会被草截穿,敢问你们除了蒙板,有什么好的材料做蒙皮吗。

网友:

你用什么蒙的啊?是热缩蒙皮吗?那种蒙皮的强度已经比以前的棉花纸的强度高多了。被草穿洞是没办法的,只有找草特别是那种硬草少的地方飞了。

网友(2003-05-17):

德国产的热缩膜很结实,我的飞机也扎过草丛,完好无损

网友:

下面引用由折翼的天使2003/05/17 00:05am 发表的内容:
德国产的热缩膜很结实,我的飞机也扎过草丛,完好无损
月朦胧,鸟朦胧,天使飞飞扎草丛~呵呵。

网友:

我们的场地上有很硬的那种草,总是把我的蒙皮戳的一个个小洞,现在好了,飞直升机,不用担心蒙皮坏了,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5/22 10:21pm 发表的内容:
我们的场地上有很硬的那种草,总是把我的蒙皮戳的一个个小洞,现在好了,飞直升机,不用担心蒙皮坏了,呵呵
财神兄弟,你现在可拽了——有直升机啦

网友:

告诉你,用1.5mm厚的废旧塑料当蒙板,我买了一架就是用塑料当蒙板的,工艺相当好! 你应该试试,不过你的发动机一定要够强大哦!

网友:

game  快与我联系我的电邮是flynolimit@mail.china.com 以前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