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6的问题

楼主(2003-04-22):
各位高手,我是一个菜鸟,现在装我的AT-6过程中,从网上得知要加大该机动力,准备上FS80,但该机提供的是40级
发动机
架,不知能否以此装FS80的发动机?另如用FS80的发动机该配多大的螺旋桨?如用热缩膜将该机起落架处包裹,能起到加强的作用吗?谢谢!

网友A:
个人观点:AT-6按照正常的动力配置就可以了,没必要加大马力.我用的三叶2冲46发动机感觉马力足够用.正常飞行时AT-6很好飞,普遍认为不太好飞的原因主要是起飞和降落时容易失速,起飞和降落时注意保持速度.前起落架安装强度较差,正常降落没有问题,最好加强一下.

楼主:
谢谢!以后在玩AT-6的过程中还请老大多多指教。

网友:
AT-6起落架强度不够是个问题,很多人都提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