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靶机的飞行技术

楼主(2003-05-15):
靶机,翼展2米,但是没有副翼,只有尾翼,40cc甲醇发动机,尾翼看起来比较小. 请问飞的时候注意什么? 会不会本来就很难飞?

网友:

注意一下起飞时候的重心位置,因为我们只看过把机飞行,自己并没有飞行过,所以只能按普通固定翼来看了,把机太大,动力不足的话可能会失速,所以杆量控制要小,没有副翼只能靠垂尾转弯,在转弯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失速!

网友:

注意检查上反角是否够大,这种没有副翼的机机的横侧安定性就靠它了。飞机雷诺数大,应该安定性好些,不应该太难飞的。

网友:

非常好飞,要想侧滚还不容易呢。速度很慢,起落架大都为滑橇,一般采用伞降。

楼主:

谢谢! 试验的时候是这样的,起落架是滑撬,还有几个备用的呢. 单单滑撬的重量就有1公斤. 不过我们这些都没有降落伞了,我还没有试过自己遥控它着陆,都是老师们代劳.
还有特点是水平尾翼很大,而方向舵就很小.
那发动机开起来声音真是吓人,恐怕振坏了机身,所以用了一罐子白胶加固.
手持起飞的时候能够45度角从手里窜出去! 马力强劲.弄得人手忙脚乱赶紧去抓遥控器
它能带起来3公斤的东西,飞的时候就挺费劲了.
换了10CC发动机,也能勉强留空,估计20CC左右的发动机应该容易操作一些.

网友:

一般不靠方向舵来转弯,都是靠副翼转弯,这样不容易失速!

网友:

小财神想生产带副翼的靶机嗦?!

网友:

呵呵,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改1型靶机我们改装过副翼(上反角同时减小),起飞时因速度较慢,副翼作用不明显,全靠方向舵修正(因螺旋桨气流作用,方向舵、升降舵较灵),爬高后速度提起来后,副翼的感觉才爽起来,滑撬降落也很好用,可定点着陆,靶机的方向舵面也非常小,不易失速。总之的确很好飞,就是一架大P3A。

网友:

呵呵,我记得我头次看到飞靶机是在10多年前了,当时我们航校去表演,带了架去,是双缸的,又大又重,装满了武器(传单及魔术蛋),飞起来好笨重,风一大几乎飞不动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5/26 01:44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我记得我头次看到飞靶机是在10多年前了,当时我们航校去表演,带了架去,是双缸的,又大又重,装满了武器(传单及魔术蛋),飞起来好笨重,风一大几乎飞不动了!
兄弟 你又开始说.................很久 很久 很久以前的故事啦

网友:

40CC发动机的改1型靶机非常好飞!转弯时方向舵和升降舵要配合好,和F3A不太一样。要特别注意:手上放飞时的动作,我在长影时有一次飞靶机,助手给我放飞,扔出去的一瞬间他的左手碰到了螺旋桨,只听“砰”的一声,再一看他的左手小指被削掉了半截,骨头都看到了,接着就是鲜红的血......飞机马上转弯落地,送他去医院,做了手术,住了半个月医院,后来小指就少了半截。所以飞靶机时一定要小心,40CC发动机力量很大,大概有2.5-3马力。因没有排气管,启动后听声音还是挺恐怖的。
lxd1954

网友:

呵呵,看来大家要小心哦,越大越小心啊!

楼主:

感谢大家提的建议,俺一一记在心里了

网友:

如果用点动(非比例)遥控器,按1吓左\按2吓右\长按归中,那就绝了,哈哈哈(记得戴头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