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3-05-16):
我想买振华的
遥控器
来飞十字军500米的遥控距离是否可以?是FM的可以吗?4通三舵可以吗?

网友A:
网讯模型本人就曾用过振华的设备,如果真的要买,都不要用它的舵机(偏迟钝),建议用FUTABA的S3003,须4只。如没买,就直接买FUTABA的T4VF吧,做工较好,可靠性高,且有教练接口。

楼主:
那大概的价位是多少啊~! 我买振华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他的价格优势。

网友A: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振华并不存在价格优势(因为你将不得不选用进口舵机、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你还得选72M的机型、没有教练接口,你学飞会走很大弯路),现在的4VF在你门那边应该不超过¥850(4通4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