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起落架

楼主(2003-06-08):
请问对练习机或滑翔机而言,前三点式或后三点式起落架那种好些?如果采用其中的某一种,那么主轮和前后轮摆放的位置有什么要求?请高手指教

网友:

初学者以前三点为好,后两点的位置在机翼的梁处,或者在中心的地方

楼主:

前三电式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

好处是:
1、起飞的时候,不会因为飞机尾部离地而无法控制左右,初学者在刚开始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会很难控制,而导致飞机失事或者撞到人
2、降落的时候不会因为粗暴着陆而损坏螺旋桨,为你节约不少银子

网友:

前三点的主要优势是起飞导向好,滑跑时容易控制方向,但前三点对场地要求高,必须是平整的水泥或柏油跑道才行。如果场地不平整,前轮支架很容易损伤,而且很容易打桨!就降落而言,前三点并不什么优势,所谓保护螺旋桨是以牺牲前起落架为代价的,而前起落架的损伤很可能会殃及防火墙,一旦防火墙损伤损失就大了!而且前三点不允许转急弯,一旦转弯角度过大飞机就会侧翻,造成机翼触地,螺旋桨照打不误!你在G2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景观,实际飞行时亦是如此!
而后三点除了起飞滑跑时方向控制需要较高的技巧外,其它方面都比前三点有优势,特别是场地地面条件不好时,前三点几乎不可能平安降落!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3/06/08 10:56pm 发表的内容:
前三点的主要优势是起飞导向好,滑跑时容易控制方向,但前三点对场地要求高,必须是平整的水泥或柏油跑道才行。如果场地不平整,前轮支架很容易损伤,而且很容易打桨!就降落而言,前三点并不什么优势,所谓保护 ...
最后一句话是后三点吧?

网友:

改后三点的终结者

空中的姿态

这是在这样的场地上降落的

楼主:


网友:

初哥最易犯的错误:前三点降落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是主轮先接地而不是三点同时着地,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的拉杆量不好把握,初学往往拉飘,使飞机在离地不过1米或半米的高度拉飘成失速头轻状态,再下落的时候就是前轮先着地,轻者撞弯前起落架钢丝(别看钢丝很粗你用手怎么都掰不动,这种情况可是一撞就弯),严重的话就同楼上shjmap朋友说的殃及防火墙,要么撞坏前起落架转向座(20级练习机),要么转向座连着固定的木质部分一起从防火墙上撕下来(40级练习机)。

网友:

偶一用上带转向后三点的,就再也不想退步到前三点了,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非宏明的割轮逼鸭(前三点居然不带转向)总是在心快要提到嗓子眼的瞬间、歪歪扭扭离地了。

网友:

同意,同意。
不过前三点在好机场降落还是很爽的。

网友:

现在的练习机都是前3点

网友(2004-05-06):

我对前三点降落的体会是,降落的稳定性与重心及下拉角有关,重心要调在理论重心上,或再向后一点这样在降落前很低的速度也不会扎头,轻带一点杆机头就会台起主起落架首先着陆。
如重心靠前,降落时就要有较高的速度同时带较大拉杆和极低的高度。如果高度较高随着速度减小升降舵的作用趋于零在重心的作用下机头会突然下沉而损坏前起落架。
合理的下拉角(或略大),降落前只要不是强逆风一般都是怠速或关闭引擎下拉作用消矢机头会略上抬主起落架首先着陆。

网友:

自制前三点起落架:找来与原起落架粗细相同的铅丝,做成原起落架,放在火里烧得通红迅速投入冷水中并搅动捞出来晾干就OK.
烧的时侯最好用煤炉,如用燃气灶要在被烧的起落架上盖上一块瓷砖,否则烧不红。
烧得温度越高越好。水越冷越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yuuki2004/05/17 05:03pm 发表的内容:

  好帖

...
......好......长......

网友:

瞎帖
帖着玩
瞎帖着玩
让您取笑了。

网友:

呵呵。。。俺看前三点起飞可以控制方向。。降落的时候可以后轮先落地。然后转向轮在接地。。在是加强防火板。不知道为啥练习机防火板都那么脆弱。竟然用四颗自攻丝固定前起落架。还美其名曰应力分散。。想当年俺就吃那亏。。一个不小心前起落架就掰下来了。。螺丝也掉了。。防火板也拉出个口子。桨也断了。tnnd..10大米阿。。回来就仔细瞅瞅。。加强了防火板。。用1mm铝板糊上去。多拧几个螺栓(带螺母的那种)固定。。再飞就没事儿了。。前起落架钢丝能撞弯了也掉不下来。。桨也就断的少了。。菜鸟练机建议加强防火板。减少降落损桨几率。。毕竟拆下来敲直钢丝比换桨损失小多了。。嘿嘿。。店家该拍俺砖头了。。:)
。后三点比较像真。。降落比较舒服。。各有各的好处。。个人比较喜欢后三点。。

网友:

前三点降落必须后主起落架首先着陆否则就是降落失败,首要的是发动机怠速要足够低且稳,飞机放在跑道上不推油绝对不能走,这样在降落时收油后飞机速度很快下降对准跑道保持机身水平,但由于速度低实际高度在快速下降,距地面一米左右拉飘机首昂起后起落架首先着陆。说得好听一点就象天鹅在水面降落一样。这样前后起落架都不会有丝毫损伤。这过程关键是拉飘前的速度,速度大一拉杆高度就会上升,如不推油就会失速机头下沉扎在跑道上,前。。浆。。罩。。钱。。;如推油飞机就会加速。升高。复飞,降落失败,变成一次低空通场。如发动机怠速调不下来,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只好对准跑道后熄灭发动机。我在以前说过的前三点的重心,下拉都是成功降落的保正。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3/06/10 10:43am 发表的内容:
改后三点的终结者
(www.99diy.com/cgi-bin2/cgi-bin/upload/upfile/2003682100133.jpg)
空中的姿态
(www.99diy.com/cgi-bin2/cgi-bin/upload/upfile/2003682041373.jpg)
...
场地不错啊,不过起落要干脆,不然发动机有吸入泥土的危险

网友:

我在飞40练习机,从目前碰到的情况来看,完全赞同楼上几位大侠的观点!!好在我买的是机友们评价的“钢打的”京商40练习机,掉下来有几次了,轻伤。嘿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3/06/08 09:56pm 发表的内容:
前三点的主要优势是起飞导向好,滑跑时容易控制方向,但前三点对场地要求高,必须是平整的水泥或柏油跑道才行。如果场地不平整,前轮支架很容易损伤,而且很容易打桨!就降落而言,前三点并不什么优势,所谓保护 ...
MAP前辈,我对你还是那么景仰,你说的情况我全中了!
我这边就是场地不好! 前轮支架坏了几次了!“所谓保护螺旋桨是以牺牲前起落架为代价的”说得对!“而前起落架的损伤很可能会殃及防火墙”也对,我的防火墙烂掉又补好的!“而且前三点不允许转急弯,一旦转弯角度过大飞机就会侧翻,造成机翼触地,螺旋桨照打不误!”也中了,还好上次没有大损伤!

网友:

我公司即将推出针对练习机的减震起落架,主要是面向初学者降落困难,场地不佳的问题,对于高手或有一定飞行经验的模友来说又能增加乐趣,让降落更加完美~
同时,外形是综合了多种真飞机起落架的外形,美观与实用兼备,让你的爱机更加酷。
将首先推出仿真减震前起落架。
(我公司已推出针对仿真机的“液压减震仿真起落架”,欢迎浏览查询http://www.ga-model.com/newsshow.php?sn=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