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买一架40级的小金星,请问选什么样的(平凸、双凸)?

楼主(2003-06-10):
    40级的小金星副翼只用一个舵机是否太吃力,听说飞机的机翼组装时可以不用粘,行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还好吧,是差一点,不过也没办法。机翼不用粘我想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

双凸,平凸倒飞性能不好。

网友:

星宇的40级应该叫“大金星”。

网友:

初学用平凸吧!

楼主:

谢谢!那副翼呢?那么大,只用一个舵机是否太吃力?

网友:

40级的副翼一个3003舵机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