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模哥?

楼主(2003-06-18):
我有一套FUTABA-4VF设备,能飞3D机吗?就是大家吊得爽爽的那样。

网友:

据说高手可以,只要反映快就可以

网友:

完全没问题,只是要多用一根Y形舵机线,以伺候两只副翼舵机。

网友:

吊机没问题,只是调试多花些时间。

网友:

舵机的力量和速度最好要大一些。

网友:

完全可以,但因4VF不能设定EXP吊机难度要大一些

网友:

modelpaul你好!
有机会就要找你指教下!
我到过三九万隆苑飞珍珠港了,地方也挺好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ronny2003/06/22 05:54pm 发表的内容:
modelpaul你好!
有机会就要找你指教下!
我到过三九万隆苑飞珍珠港了,地方也挺好呢!
三九万隆苑?你说的地方是布吉长途车站后面吗?有空一起飞

网友:

对了!就是你说的布吉长途车站后面

网友(2003-11-05):

下面引用由ronny2003/06/23 11:36pm 发表的内容:
对了!就是你说的布吉长途车站后面
那儿可飞油机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delpaul2003/06/18 02:09pm 发表的内容:
完全可以,但因4VF不能设定EXP吊机难度要大一些
能解释一下什么叫‘设定EXP’吗?
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gary2003/11/04 11:22pm 发表的内容:
那儿可飞油机吗?
可以啊,你也在深圳?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mber2003/11/05 01:58am 发表的内容:
能解释一下什么叫‘设定EXP’吗?
谢谢!
EXP:简单的说就是摇杆中心区的灵敏度 对于4VF,摇杆行程和舵机行程是一个线形比例关系,那么设定了EXP,就变成一个曲线了,但总行程仍然不变 对于3D飞行,FUTABA设备是设置负的EXP值,而JR设备相反,但曲线是一样的,就是让摇杆在中心位置动作而对应的舵机反应迟钝一些
  为什么设置EXP?3D飞行大多是在失速或临失速状态下飞行,为了保证这种状态下飞机仍有良好的舵面效应,就必须把各舵面设计的超大 同时,在装配飞机时也和传统的飞机不同,各舵面角度也是超大,一般要设置到30-50度 即使遥控器设置了大小舵角,在小舵角时各舵面还有近30度 这么大的角度对于飞机在正常飞行时,就显得过于灵敏,设置EXP的目的就是使飞机在平飞等舵面效应高的飞行时,飞机飞行轨迹比较柔,不会晃来晃去的
  当然,使用没有EXP的设备如4VF,照样可以练习3D,只是难度要大一些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jamber在 2003/11/06 01:16am 编辑]

奥!是这样啊! 多谢modelpaul了!
我猜EXP实际上就是数学里指数的意思。
玩3D使用指数曲线,这样小动作更细腻,也更符合人体的生理特性。
可惜我只有4vf,唉、、、、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odelpaul在 2003/11/06 11:04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jamber2003/11/05 09:18pm 发表的内容:
奥!是这样啊! 多谢modelpaul了!
我猜EXP实际上就是数学里指数的意思。
玩3D使用指数曲线,这样小动作更细腻,也更符合人体的生理特性。
可惜我只有4vf,唉、、、、
    也不用唉声叹气啊,其实用4VF也可以练3D飞行,在舵面设置上可以兼顾一下,各舵面参考值大约25-35度 而我用FF8设备,在大舵角时副翼要到45度,升降和方向要到50度,同时EXP要设置到负40-50%,这样做一些刺激的3D动作可能会更爽了!
    深圳这边有一位模友,初学练习机时间到现在才半年多一点,也是用4VF,我给他指点了一二,现在可以离地20cm吊机,所以说关键是方法要得当
    可以参考用4VF的吊机图片: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297244

网友:

4VF怎么了,一样可以做到的,只要你勤于练习!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delpaul2003/11/06 11:01am 发表的内容:
也不用唉声叹气啊,其实用4VF也可以练3D飞行,在舵面设置上可以兼顾一下,各舵面参考值大约25-35度 而我用FF8设备,在大舵角时副翼要到45度,升降和方向要到50度,同时EXP要设置到负40-50%,这样做一些刺激的3D ...
半年就可以吊机?  这么牛! 用的是什么机型?
奥对了,万分感谢modelpaul的悉心解释!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mber2003/11/08 04:17am 发表的内容:
半年就可以吊机?  这么牛! 用的是什么机型?
奥对了,万分感谢modelpaul的悉心解释!
不用客气!
如果确实对3D飞行非常有兴趣,想尽快尝试疯狂的3D飞行乐趣,可以QQ联系我,我的QQ是119535145

网友:

对不起,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电动能做到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tanknn2003/11/13 10:23pm 发表的内容:
对不起,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电动能做到吗?
完全可以 关键是电池和电机的配备能否达到足够的剩余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