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架十字军~!

楼主(2003-07-05):
紧赶慢赶,装了架十字军,明天去飞!感谢 the3rd-eye 和他的朋友的大力帮助!
新飞机不拍照哈!飞了再给大家看!

网友:

好好的飞,等待你的精彩照片

网友: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he3rd-eye在 2003/07/05 12:30pm 编辑]

今天才看到,不谢不谢,好好飞哈!
注意检查拉力线哦!我的绿十字军下拉0度,右拉1度。
新机上天,发动机最好磨够、调好,(不过你若是到太平寺就没关系,反正机场大,迫降容易)。
如果旁边有老鸟,最好请他帮助修正好再接手。
十字军来咯!

楼主:

今天头顶烈日在太平寺机场调十字军,好在有云舞者的吴总和各位热心的模友帮忙调试。在此给各位谢了!有模友真好!
今天磨好了发动机还飞了一个起落,我起飞的。模友接手的时候熄火了,降了下来安然无恙。第一次飞油固哈,如果没熄火我也有信心降得下来哈~!今天没有摄影师,照片只有下次了!呵呵~!

网友:

恭喜了哈!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乐乐小新在 2003/07/07 02:2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the3rd-eye2003/07/07 12:50pm 发表的内容:
恭喜了哈!
感觉这种飞机起落架和飞机连接处的层板还需加强,平尾应该限位并且应该用螺丝来固定,厂家应预留螺丝孔。舵机架也应留出与机体连接的螺丝孔,并加强。我个人认为机械固定要比胶粘要好!就算做了以上加强增加的重量也不会影响飞机的机动性。
还有就是说明书厂家怎么也省了,这个怎么行啊!在他网上也打不开!

网友:

哈哈!乐乐小新的建议,是各大厂家都应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粘接式的连接是当前很多中低挡机的主流安装方式,相比之下,机械固定的确要比胶粘可靠。至于平尾的限位则是大可不必的,国内有很多人把十字军当特技娱乐机在飞(甚至加大舵面)。

楼主:

下面引用由the3rd-eye2003/07/07 07:51pm 发表的内容:
哈哈!乐乐小新的建议,是各大厂家都应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粘接式的连接是当前很多中低挡机的主流安装方式,相比之下,机械固定的确要比胶粘可靠。至于平尾的限位则是大可不必的,国内有很多人把十字军当特技娱 ...
我说的平尾限位不是指尾舵,是指平尾和机身应该打出螺丝孔,直接对准螺丝孔就把平尾上好了不用我们拿到手还来量来量去的。我的平尾可能就没有量好,做筋斗的时候会往一边旋转。
还有就是鸡头能不能直接做出右拉角度打好孔,只需要把发动机装上就可以了,这样初学者拿到也不会犯错...

网友:

哦!小新说的是平尾的安装定位呀!确实该改,至于机头防火板的发动机架安装孔,则不能预打好,因为不同排量的发动机,机匣宽度不同啊!除非只推套机。

楼主:

N次空中熄火,迫降不是很成功断浆5-6根,各位老鸟介绍一下三叶40的调法~谢了~!

网友:

很多三叶的副针都要收。
昨天我的绿十字军葬身大邑一排树梢。
网讯模型倒是帮我调好了我刚磨好的三叶S46AII,副针收了近半圈,终于不空中熄火了,但没想到升降舵突然不听使唤,终酿惨剧。

网友:

还有,十字军空中熄火,要适时推杆增速。不要拉杆过早。

楼主:

默哀!
我的垂尾好在是刚刚爬升的时候掉了迫降的下来,要不和你也一样!
这款飞机不是不结实,而是该加固的地方没加固,我现在是把脆弱的地方又是胶有是螺钉还外加胶带纸~!

网友:

终于看到图片了,两个新机机

楼主:

呵呵!数码摄像机剪切的,不太清楚!

网友:

油管偏长。垂尾脱落?粘接处是否没扒去蒙皮呀?好PL的V2!

楼主:

下面引用由the3rd-eye2003/07/19 00:29am 发表的内容:
油管偏长。垂尾脱落?粘接处是否没扒去蒙皮呀?好PL的V2!
有,后来又再次加固了!
V2的确物有所值。只是现在还不太习惯GY401,可能新飞机的原因,还有就是怕等配件,飞的时候放不开!

楼主:

今天炸掉了,机体烧了!机翼也上螺丝初坏掉!发动机排气管摔坏~
总结:1.发动机无力,没调好。
2.不该顺风起飞!
3.机机的失控也可能是某个地方受伤没检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