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重心是不是一定要在机翼前缘的1/3处左右啊?

楼主(2003-07-09):
飞机的重心是不是一定要在机翼前缘的1/3处左右啊?

网友:

不一定:
想稳定就靠后,想灵活就靠前

楼主:

靠后也有个限度,是多少??

网友:

重心位置一般由翼型和机翼形状确定,1/3处一般是指矩形机翼的练习机而言。如果你是初哥选用这种位置有利于飞行。

网友:

严格来说,重心因翼型、安装角、机翼平面形状、尾力臂长短、尾翼面积等等的不同而不同。
不过模型上就没有那么复杂了,通常遥控模型都将重心定在平均翼弦的30%到35%之间。越小或越前飞机越灵活。如果是矩形的机翼,那当然就是距根部前缘30%到35%之间喽!1/3是个约数。
建议不要过40%,那样平尾需要过多的推杆来保持飞行平衡、造成太大的飞行阻力。普通的小飞机对重心不是很敏感。也就是说将重心移后并不能让飞机稳定多少。

楼主:

如果机尾重,重心太后想向前调,又不能再在头上加重了咋办??(飞机已经超重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77777772003/07/09 01:03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机尾重,重心太后想向前调,又不能再在头上加重了咋办??(飞机已经超重了)
向后移动机翼,如果可能的话。
向前移动机头中所有可移动的重物如电池,如果可能的话。
在机尾打减重孔,在不影响外形和强度的前提下。

网友:

调整电池,机身后部蒙板打减轻孔,升降舵面、方向舵面换轻木并适当减轻,该前三点起落架为后三点……方法多多,就看你怎么动脑

楼主:

是前缘向后的30%,还是后缘向前的30%??

网友:

两位说法有误哦!应该是重心靠前飞机稳定(操纵迟钝),靠后灵活!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07/09 09:39pm 发表的内容:
两位说法有误哦!应该是重心靠前飞机稳定(操纵迟钝),靠后灵活!
说反了吗?
我自己也乱了。可是自由飞的重心都在60%啊,他们多稳定呀!不过重心越前,尾力臂就越长,飞机也就越稳定。   啊呀,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

网友:

重心靠前,尾力臂长,增强垂直/水平安定面的动安定性效应,动稳定性趋于加强。对于特技飞行而言,动安定性相对入门机较小,以便提高改变飞机姿态时的响应速度。
自由飞由于比赛留空时间的规则要求,将平尾也用作提供升力——达到增加升力面积提高留空时间的目的,因此重心如此靠后,这种设计的飞行操控特性很差。
配备动力和遥控设备的航模以操控为目的,基本上按照不考虑平尾提供升力的翼载荷来设计的。
另外,重心与平飞速度和很多空气动力元素有关,现代喷气式飞机的重心相对二战的螺旋桨动力的飞机重心靠后的多了,同时翼型也随之改变(翼型最大厚度减少并且后移)。

网友:

重心靠前稳定。如果重心位于升力重心前,飞行时处于稳定状态,即使有风飞机的姿态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这时平尾要适当陪平负升力,所以翼载荷想对较大。重心位于升力中心之后,只能在某一速度下稳定,需要不断的俯仰调节,所以显得很敏感。一般练习机靠前些好,25%-33%内,靠钱:1,增加稳定性,抗风行,略微影响滑翔性能。2,有的油箱位于重心前,这样无论油量多少,飞机都是稳定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航佳模型2003/07/09 09:39pm 发表的内容:
两位说法有误哦!应该是重心靠前飞机稳定(操纵迟钝),靠后灵活!
航佳模型的说法才是准确的,
小财神亏你以前还是飞P2B的,连重心问题都弄混了。

网友:

呵呵,好几位都说反了呀。
对于平飞和一般动作来说,重心靠前比较稳定,但靠前过多,就必须保持较快的着陆速度,速度过低,机头会突然下坠。
重心靠后,比较灵敏,动作不好控制,操作要难一些。不过对3D机却是十分必要的,在吊机时比较稳定。

网友:

乱。。。晕。。。。到底是什么,,谁能总结一下

网友:

总结:
飞机的重心需要根据自己的要求来做
1、对普通人:在1/3处就好了
2、对需要飞机灵活,变于做动作的人:在1/3靠前
3、对需要飞机稳定,动作缓慢的人:在1/3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