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用飞高的接收器来飞油鸡?

楼主(2003-08-07):
有没有人用飞高的接收器来飞油鸡?飞高的接收器的范围有多远呢?

网友:

我用过,还可以,飞固定翼不错!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8/06 06:24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过,还可以,飞固定翼不错!
那只是你运气好而已。飞高的东西质量还是不稳定!

网友:

哦?很多人都用的啊,固定翼可以,而直升机还不行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he3rd-eye在 2003/08/13 08:07pm 编辑]

飞高全是PPM的,PCM发射机要调成PPM模式,网讯模型好几只都用在40的油机上,除灵敏度稍低外,没任何问题。放心使用。

网友:

其实没必要啦~~~~~~FUTABA的115接收机现在才多少钱啊!!200块多点就能买到!!
飞高的东东总体来说还是不稳定的!!!如果你想用就要看你运气啦!!!
GOOD LUCK!!

网友:

哦?115几通的?多重?

楼主:

正想买115飞油动,用飞高的飞电动

网友:

设计的怎么样还不知道,不过工艺是一定差的,可靠性不高

网友:

应该还可以吧~~
我再试飞时,飞机掉到水里了~~捞出来试接收机失灵。。。。
回家打开接收机,清除里面的水~~~哈哈,又好了。
怎么说也是微型的啊,才9克重~~~115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