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新款25级和GMS25级选择谁?

楼主(2003-08-19):
三叶新款
发动机
和GMS的相比哪款好?

网友A:
都不错了~~~~~~主要看怎么用!
相对来说GMS的寿命要长点!!!但GMS的化油器有漏气的问题!有时关不死!
SANYE的发动机已经比较成熟了!!!一般来说发动机会挑会保养都能有500~600个起落!!

网友B:
都不够好,直接上32的。SANYE S32/GMS32均可

网友C:
我选三叶的

楼主:
今天从一个模友那买了一台三叶21A的,十月返校装上去看看。
人在浙江,机在上海。急啊! :(

网友D(2003-11-12):
最好直接选购GMS32的,与GMS25的重量相同,但马力强劲,性能不错。

网友E:
新手建议用三叶的,虽然马力差些但是稳定一些, GMS的发动机初期不稳定,特别怕贫油,上天不定时熄火很正常。当然GMS磨合好了以后还是很稳定,马力也大,不过这个磨合期比较常,有的人就是这样把信心磨掉了。三叶36的和25一样重,马力也大,而且比GMS32还轻,所以建议上三叶的36,唯一缺点就是缸压大,容易烧头子,所以要用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