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5%的飞机油可以用在油车吗?

楼主(2003-08-30):
请问车油与飞机油有区别吗?

网友:
车一般用30%的,这样的油更利于散热!

楼主:
谢谢成都小财神!

网友A:
我觉得跑车的话不比赛,用20%的就好了,这样不伤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