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都教。

楼主(2003-09-15):
就是我的机曾经摔过,修好了现在再飞,一出手还飞的很平稳,但是一下就向右一个侧滚就坠下来了,我没有控制遥控器的,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为何会这样呀? 另外我的发动机安装后从上面看转轴摆向了右面,是否因为这样右拉太大了造成侧滚呀?摔机这之前我了是从手上起飞的,也飞得很顺利的。谢谢了。

网友:

你调整一下微调,飞起来后把飞机摆平,飞机起飞后都需要动态调整微调的,发动机都有一定的右拉和下拉角度,那是正常的

楼主:

我只怕是坠机引起了右拉角过大呀!发动机摆向右太明显了。

网友:

一般右拉5度左右了,太明显就不大对头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9/17 00:00am 发表的内容:
一般右拉5度左右了,太明显就不大对头了。。。
小财神你以为是说的P2B嗦?! 5度? 那么大,都成线操纵的外拉了!不偏才怪! 右拉一般很少超过3度的。坠机后,发动机拉力线的变动也不是没有可能。再仔细检查其他部分。

楼主:

ok th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