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飞爽了

楼主(2003-09-22):
昨天爽飞了半天,十几个起落,美中不足,摔了一次,低空倒飞,GSM25的发动机太肉,再加上我是新手,推杆到底了,还是降高度,连忙翻身,突然失控,垂直扎下来了,幸好扎在附近的一个黄豆地里,那块地又刚浇过水,整个发动机都扎在泥里头,机翼,机身都受了些轻伤(机翼和机身都烂了一寸大小的口子)。
还好发动机没有受太大的伤害,找回来后,洗净后,用502,透明胶修补了一下,接着上天,直到带的油都耗尽了,还有点意犹未尽。

网友:

你是不是倒飞翻身时还继续推杆才导致坠机的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mber2003/09/21 05:48pm 发表的内容:
你是不是倒飞翻身时还继续推杆才导致坠机的吧?

网友:


网友: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在倒飞,翻过来应该是要推杆的,但是由于动力不足所以翻不过来,如果这个时候用副翼翻可能就可以,不过高度过低,还不如就倒飞着陆!

楼主:

我是用副翼翻身的,估计是当时太紧张,可能是持续推杆造成坠机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9/22 10:38am 编辑]

动力很差的情况下翻过来很危险,建议就这么着陆吧,找个软点的地方,当快着陆的时候猛推一杆,飞机就会“掉”下来,然后就OK了!

网友:

不是说的油直吧?

网友:

这里是油动固定翼栏目,说的肯定是油动的固定翼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