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十子军,再装一架固定翼!

楼主(2003-10-03):
上次那架网讯的十字军顺风起飞动力不足,跑了好长才飞起来。拉杆,转弯,失速,栽在跑道上,动作一气呵成,没有错舵也没有拖泥带水。跑去一看机身完了,发动机排气管报废。
从那次以后一直想还有一个发动机,飞机有空一定要在装一架。节前有了时间去装飞机,看看大金星做工很好,比大花虎结实,象我这种降落水平最好还是结实点好。发动机拿出来。崔军同志一看,呵呵,轴都弯了,拆开一看,好家伙是个连轴承都没有的三叶老家伙,是说当时买得挺便宜的,估计别人也没赚我多少钱,但这个破玩意的确动力太差,经常空中熄火,这个发动机就没飞趁头过。好吧再买个新发动机吧,这下超过预算了,看过节期间飞飞有机会给大家贴个图,一起乐乐。

网友:

你早就该动手了!我的红十字军只等接收机了(os32直机发动机)!到时咱们公的追母的哈!

网友:

我今天是逆风起飞摔的,昨天灭车后迫降,撞到了砖墙上,桨罩粉碎,发动机架断裂,连夜修好,今天继续飞,由于前起落架多次撞击,很松,我怕麻烦懒得校正,结果在最后一次起飞的时候,跑偏了,我一看要撞着了,立刻拉杆,飞起不到两米失速栽下来,后起落架栽坏了,轮子不见了!机翼严重受损。

楼主: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10/03 09:35pm 发表的内容:
我今天是逆风起飞摔的,昨天灭车后迫降,撞到了砖墙上,桨罩粉碎,发动机架断裂,连夜修好,今天继续飞,由于前起落架多次撞击,很松,我怕麻烦懒得校正,结果在最后一次起飞的时候,跑偏了,我一看要撞着了,立 ...
是这样的第一架飞机飞不了多久的,再来架好了,呵呵!

网友:

改后三点嘛!损坏率小得很!找网讯,他有超硬铝的起落架,滑跑相当可靠。哦,对了,乐乐小新的超硬铝起落架也在哇?

网友:

我怕麻烦懒得校正,结果在最后一次起飞的时候,跑偏了,我一看要撞着了,立刻拉杆,飞起不到两米失速栽下来,后起落架栽坏了,轮子不见了!机翼严重受损。
是不是用大点的发动机就可以垂直拉起了?? 就不会出事故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the3rd-eye2003/10/04 08:36am 发表的内容:
改后三点嘛!损坏率小得很!找网讯,他有超硬铝的起落架,滑跑相当可靠。哦,对了,乐乐小新的超硬铝起落架也在哇?
还在,但我想还是不换的好!那种起落架降在不平的地面上容易把机身撕裂!

楼主:

下面引用由jamber2003/10/04 11:05am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用大点的发动机就可以垂直拉起了?? 就不会出事故了??
3D机就有这个效果,既然都可以吊机了还有什么失速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乐乐小新2003/10/04 02:12pm 发表的内容:
还在,但我想还是不换的好!那种起落架降在不平的地面上容易把机身撕裂!
赞同,2号那天我的红十字军的机身又遭一火。

楼主:

起落架软些好,有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