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

楼主(2003-10-22):
最开始学固定翼选什么飞机最好,遥控设备怎么选择,一般价格是多少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

教练机比较好,一般25级的,发动机用32的就合适了,设备选FUTABA的4VF,便宜又好价格6XX吧,

楼主:

成都有没有卖的,如果通过网上邮购,安装调试怎么办?财神是否抽点时间教教我哦,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旺哥2003/10/22 04:12pm 发表的内容:
成都有没有卖的,如果通过网上邮购,安装调试怎么办?财神是否抽点时间教教我哦,呵呵
新都有啊!钟氏模型店就能配齐,安装调试还有技术保障呢。
电话:83019550

网友:

就是哈我也在那里飞的不过是菜鸟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