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后3点式起落架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3-10-28):
今天出去飞小天鹅双翼机(带后轮转向的),在地面滑跑,只要油门一超过50%就猛的跑偏。怎么调都无法跑直。但是在低速滑跑的时候很直。请问有没有飞后3点的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啦

网友:

主起落架不正或两主轮摩擦力不一。在低速滑行时尾轮触地,可以起导向作用,但在起飞高速滑跑时因机翼和水平尾翼的导向作用,尾轮实际已离开地面,这时实际上是靠两主轮在起导向作用,如果起落架安装不正或左右轮摩擦力不一致(这种情况比较普遍),跑偏是很自然的事。
如何避免跑偏,一是从产生问题的根源入手调整主起落架,当然调整后也不可能绝对跑直,但至少可以减小跑偏的程度。二是在地面试滑行看飞机主要是往哪个方向跑偏,在飞机起动前可适当给一个相反的舵量,但要适度。三是尽量缩短滑跑距离,选择好的起飞跑道,在地面让发动机转速达到最高后松手滑跑。四是操作果断,不要犹豫,一鼓作气,切忌飞机跑起来后又收油门,这是很多初学者易犯的毛病!只要飞机一离开地面,方向舵和副翼主开始起作用了,迅速用方向舵和副翼调整飞行飞机姿态。
当然起飞是个连续的过程,要反复练习才能熟练掌握。

网友:

飞机发动机的右拉、下拉没调好。发动机的动力可能大了点。

网友:

真邪门啊,说实在的,我在飞飞机的时候,对起落架是否装正了,倒是不大在意的。我的体会是。在起飞滑跑阶段,不能猛推油门突然加速滑跑。若是逐渐加大油门,飞机以一个比较平缓的加速度加速的话,就容易控制滑跑路线。

网友:

那肯定的,飞机起飞,特别是后三点因为无法控制左右,所以是比较难的,把你的发动机的右拉及起落架的方向检查一下,另外飞机飞行的时候有偏方向的感觉吗?

网友:

尽量缩短滑跑距离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折翼的天使在 2003/10/31 02:14pm 编辑]

我的经验:把尾轮适当放低些,使机尾抬高,不然的话飞机滑跑时由于尾翼和地面间的地效作用,会使尾翼以及尾轮抬起,致使尾轮失去转向作用。另外滑跑时适当拉杆,迫使机尾留在地面上,飞机离地瞬间再适当回杆。总之后三点飞机起飞是需要些技巧的,不过降落时会比前三点容易些,起码不容易磕鼻轮(没有),呵呵。

网友:

同时,一副刚性出色的主起落架也能使滑跑方向更加稳定。我用的网讯超硬铝起落架就很好,第一次飞后三点,就感觉比前三点(不带转向的)还好很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前几天忙着修船去了,今天才来看帖。我的飞机是小天鹅的双翼机,飞机不是我装的(发动机和设备是我装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天就没有飞起来。(飞行的场地太烂了,是一条单车道的公路,两边有一米多高的小树,有一边还有电线,风向也很乱,要是场地好点也许就容易找毛病了。正准备手投起飞的时候,家里来电话了,说有事,只有放弃飞行。)在改转向尾轮前手投起飞飞过,没有什么大问题,很正。这就去好好的检查问题所在,我是第一次飞后三点的,还请大家多介绍点飞后三点的起飞、降落经验。

网友:

只有一个办法.多练.另外尾轮最大转向角度要大于3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