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领导.......

楼主(2003-11-04):
何为3D机?与其它固定翼有何区别?我看见过固定翼做悬停动作的,具体如何操作的呢?谢谢!!!

网友:
固定翼分为:F3C和F3D,动作不同,所以对飞机的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A: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一般的固定翼利用的是空气的气流,螺旋桨的气流对飞行几乎没影响。而3D机则是利用了螺旋桨的气流和空气气流。
更深入的就不懂了,我也没飞过3D(呵呵,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