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小常识及专有名词

楼主(2003-11-06):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11/06 03:35pm 编辑]

1.上反角:
    飛機的上反角主要是增加飛機的左右安定性,有上反角的飛機對於影響機體穩定性的外力如風力等具有復原能力。上反角越大,安定性越佳,但相對的機翼的有效面積(投影面積)越小,使得浮力變小。
2.安定性:
    假如當具有上反角的飛機受到右側橫風使機身向左頃斜時,左邊機翼的垂直投影面積就大於右邊機翼的垂直投影面積,也就是左邊機翼的浮力大於右邊機翼的浮力,使得左邊機翼上抬直到兩邊浮力相等(機身水平),上反角越大這種復原能力也就越大。
    上反角越大,越容易使用方向舵轉彎,一些沒有副翼的練習機其主翼都具有一定的上反角,沒有上反角的飛機打方向舵時,只是機身左右橫擺,使飛機產生側滑,無法使機身頃斜轉彎。而有上反角的飛機打右方向舵時,機身向右橫擺,使得左邊機翼迎向風向,因為有上反角,所以左邊機翼產生迎風上抬力量,使飛機向右頃斜,達到和使用副翼使機身頃斜同樣的效果。但這種方向舵轉彎的方式動作較緩慢,不像副翼機那樣快速直接,適合用於練習機.
3.機體滑行直進性:
    前三點式飛機在地面上加速滑行的過程中,機身無法保持直進性,容易忽左忽右偏移。其原因是鼻輪支架向前彎曲了,當重降落時導致輪架後彎,板正時板過頭使鼻輪中心點在輪架支點前面,使得鼻輪直進性變差。
4.引擎下偏角調整:
    引擎下偏角不對時,機體水平航道會受到引擎推力大小影響而忽高忽低,保持飛機高速直線水平飛行,收油門看飛機的航道。正常應該是緩慢向下滑降,如果收油門後飛機向上飄,則引擎下偏角太大,引擎偏角需往上調。如果收油門後,飛機向下大角度直墜,則引擎下偏角太小,引擎偏角需往下調。
    另外一種調法,飛機水平飛行,拉升舵垂直爬升後,升降舵回正,看飛機垂直航線,如果飛機往上側(座艙罩)方向偏,則引擎下偏角太小,如果往下側(機輪)方向偏,則引擎下偏角太大。
5.飛機的失速:
    飛機起飛時要逆風起飛和避免大攻角起飛與太早轉彎,尤其是小馬力的飛機,大攻角起飛使得機速降低,機翼不足以產生足夠的浮力而導致失速往下墜,任憑怎麼拉升舵都沒用。在達到安全的速度前太早轉彎同樣會使機速變慢失速,尤其逆風起飛時,機體容易受風力影響而傾斜,此時應盡快修正機體保持左右水平。初學者最容易不知修正而任其傾斜,導致機體迴轉180度而成順風狀態,失速墜落。
    飛機低空熄火時,應保持水平滑降降落,最忌諱就是想要把飛機帶回跑道或是想逆風迫降,而進行大幅度轉彎動作。飛機大轉彎會大幅減少機體速度,缺少速度和高度,最後就是失速墜落。每一種飛機的失速速度都不同,低空熄火迫降所採取的航道也不同,翼面荷重小、浮力佳的,熄火繞個圈圈降落都沒問題。荷重大浮力差的,轉個小彎就失速了,所以平常應掌握機體的失速速度,了解機體的飄滑能力,以備不時之需。
6.引擎的調整:
引擎的調整主要是主油針與副油針的調整:
1.先調整油門操縱桿在高速時,化油器開口必須全開,操縱桿在低速時,化油器開口約1~2mm。
2.主油針順時針鎖緊後退開 2~3 圈,操縱桿板到低速後,順時針鎖緊副油針後退開 3 圈(此數據為大約值,因引擎、排氣回壓、油料等因素,有所不同。)
3.操縱桿板到低速,發動引擎,如果引擎無法發動,二大要素,油和電。檢查火星塞,電夾。電沒問題,就是油了,發動時如排氣管噴出大量燃油,把副油針轉緊少許,減少低速油量。
4.發動後,溫車一下,拔掉電夾,如果會熄火,表示低速太富油(調副油針)或火星塞太冷或壽命將盡(換火星塞)。達到工作溫度後,操縱桿板到最高速,轉緊主油針達到最高轉速後。抬高機頭向上,因為抬頭時會較貧油使轉速下降,退油針使引擎達最高轉速。把機頭朝上朝下,看轉速穩不穩,出現不穩甚至熄火,檢查油箱、油路是否有裝錯、破洞等,此時常見油管中有氣泡產生。
5.因為在地面上,引擎負荷最大,最高轉速會比在空中時小,在空中飛行時因機體移動氣流加速流過螺旋槳,引擎轉速會提昇,需較多的油氣供應,所以主油針必須再退 3 格左右。如果是新引擎,可退較多格一點,比較富油,保護引擎,防止過熱。
6.主油針調好後,操縱桿板到低速,微調化油器開口大小配合副油針使低速穩定慢轉,持續慢速5秒以上,然後急加速到高速,正常是引擎快速到達高速。如果化油器口噴出大量燃油,到達高速很緩慢,噗噗聲響或是排出大量濃煙後熄火,則低速太富油。如果急加速時熄火,無噴油、無濃煙,則低速太貧油。副油針每次調整幅度30度以內,不要一次轉太多,看急加速時引擎反應狀況調整副油針。副油針主要是調整低速油氣混合比,使混合比和高速時一致,在轉速的變化過程中不會因混合比差太多而導致引擎加速遲鈍。
7.現在的引擎加工技術比以前進步很多,試車的時間可減少,有的引擎更號稱不用試車。飛機用的引擎初期油針設定可富油一點,以增加潤滑,減低轉速,保護引擎不超轉過熱。每次飛行降落後,看汽缸頭有無篦麻油燒焦現象,如有燒焦,表示過熱。亦可用手觸摸汽缸頭(小心燙傷),感覺一下熱度,判斷是否過熱。
7.放 單 飛
    初學者面對飛行一般起飛都由教練起飛,先學上空飛行,再學起飛和降落,初學飛行難易度以降落最難,降落學會了就可放單飛了。
    上空飛行主要是學習飛機航道的掌握。叫飛機往哪邊飛就往哪邊飛,也就是人在遙控飛機而不是飛機在遙控人。上空飛行要掌握的是直線飛行時不可讓機身傾斜,因為飛機一傾斜,飛機就會走曲線航道,也就是開始轉彎了。同理當發現飛機傾斜航道走偏了,慢慢偏向外側或往自己的後面飛,則可以打副翼或方向舵來校正飛機航道。操縱桿的操縱方式是要柔和要慢要動作量小,初學者常犯的錯誤是猛打拉過頭了或是一拉到底。操舵時要想像成操縱桿拇指上停了一隻蝴蝶,操舵時動作量不會把蝴蝶嚇走就對了。航道的保持就是要維持方向和高度的不變,這道理誰都知道,實際則要靠多靠練習去體會。
    上空飛行除了直線航道就是左右兩端的轉彎動作,初學轉彎時彎可繞大一點,一方面較安全,一方面時間較充裕比較好掌握,轉彎的航道像P字型。進出彎角前後時的直線航道保持一致。轉彎有個口訣:傾斜---拉升舵轉彎---回正。同樣操舵量不可太大,傾斜量太大容易陷入失速自旋下墬,升舵拉太大飛機轉彎會往上飄。回正太早或太慢,飛機轉彎後就沒辦法對正原來的直線航道。航道練熟了就可慢慢降低飛行高度,熟悉低高度飛行的感覺為起飛和降落做準備。
    起飛時要逆風起飛,在地上時以方向舵(鼻輪)修正滑行方向,一離地改以副翼修正傾斜起飛主要就是熟悉這兩者之間的操控轉換,起飛同樣的是要注意飛機的姿勢,保持機身的水平和適當的仰角,飛機剛離地時因速度不快加上風的影響等,很容易出現大幅度傾斜現象,此時要盡快修正成水平姿勢。同樣的因逆風而容易造成機頭上揚,也要適時壓低機頭保持適當的仰角上升。在到達安全的高度前切莫執行轉彎動作,常見初學者甚至已經放單飛者起飛後沒有修正飛機傾斜而任其轉彎,加上速度不夠,仰角太大,高度不足,終致失速墬落。
     學習飛行最後一關就是降落,真正降落前要先練習降落航道,降落同樣要逆風降落,比如風從右手邊吹來,飛機在空中由右到左從前方經過時開始做降落準備,收油門降低飛機高度,油門大約在中速,到了左手邊執行最後的轉彎動作,轉彎時因速度較慢,注意飛機高度的驟降,轉彎後對正飛機跑道,油門收到中低速或低速,慢慢降低高度並注意對正跑道,注意速度不要太快或太慢,太快了會衝過頭,太慢了會失速墬落,此時要同時操縱副翼,升降舵,油門,所以會比較困難,初次練習降落時先練習超低空從面前經過,先不要急著落地,一次次降低高度,練習最佳的降落速度和降落航道,等到真正能掌握適當的觸地點和速度後,再真正的降落。降落速度越慢越好,太快了著地後容易衝過頭,但也不能慢到飛機失速,常見同好降落時升舵拉得太大太久,忽略了飛機的速度驟減,最後失速跌了下來重落地。
 Antenna(天線):發射機及接收機皆有天線,使用時應把發射機天線完全拉出,以利傳送訊號。接收機之天線要利用樹脂管子由機首延伸出機外,不可將天線裁短或捲成一團,以免減少接收距離。
Aileron(副翼):控制直昇機左右傾斜的方向。
Carburetor(化油器):控制進氣口的節氣閥開口大小,調節燃油與空氣的混合比。
Channel(頻道):頻道的解釋有兩種,一為發射機與接收機所使用的無線電波頻率,國內目前只開放72MHz波段為合法頻道。二為發射機與接收機所能控制的動作數。
Crystal(晶體):石英振盪器,用來控制發射機與接收機之無線電波頻率。
Dual rate(大小動作比例):控制搖桿與伺服機行程量的比例,設定為100%時,搖桿打滿舵,伺服機移動總行程量的100%;設為70%時,搖桿打滿舵,伺服機只移動總行程量的70%。
Elevator(昇降舵):控制直昇機前進後退的方向。
Fail-Safe(失控保護):遇到電波干擾時會自動鎖定伺服機,只有PCM的遙控設備才具備此功能。
Gear(起落架):控制機輪的收放。
Ground Effect(地面效應):當機體接近地面時,在主旋翼與地面間會產生一股上升的浮力,類似亂流,使機體較不穩定。典型的地面效應其有效高度約等於主旋翼旋轉面的直徑長度。
Idle mixture(副油針):又稱低速油針,控制引擎低速(怠速)運轉時的油氣混合比。
Needle valve(主油針):又稱高速油針,控制引擎中、高速運轉時的油氣混合比。
Ni-Cd battery(鎳鎘電池):可充電式電池,每個單體的電壓為1.2V,由數個單體串接成為電池組。發射機用9.6V,接收機用4.8V。鎳鎘電池的優點是容量大,可提供穩定的電流,缺點是有記憶效應及放電截止電壓。
Pitch(螺距):旋翼迴轉平面與翼片翼弦線(前緣與後緣連接而成的假想直線)所成的夾角。必須用螺距規(Pitch gauge)來測量。
Receiver(接收機):接收由發射機送出之電波訊號,並轉換為控制伺服機之訊號。依編碼方式不同可分為AM、FM(PPM)與PCM。
Throttle(油門):控制化油器的節氣閥開口大小,進而控制引擎的轉速。
Transmitter(發射機):俗稱遙控器,發射無線電波之控制訊號給接收機。依編碼方式不同可分為AM(Amplitude Modulation)、FM(Frequency Modulation)與PCM(Pulse Code Modulation)。AM容易被干擾,一般使用於低價位之遙控器,FM無失控保護裝置。發射機與接收機須使用相同的無線電波頻率及編碼方式。
Trim(微調):調整伺服機的中立點位置(由遙控器面板上的滑動開關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