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PAUL第一款:DREAM40新款3D安装图片大全!

楼主(2003-11-24):
[这个贴子最后由modelpaul在 2003/11/24 02:47pm 编辑]
一、DREAM3D 40设计与制作特点:
1、轻量化、低翼载荷设计,使得3D飞行更容易入门,更具有趣味性:翼展116.5cm,长124cm,全重1680——1750克(油门
舵机
使用普通标准型),翼面积46.4d㎡,翼载荷约37g/ d㎡
2、大侧面积设计,真正轻松的完成全方位3D飞行
3、
发动机
安装孔位已开,两个位置供选择,便于重心调整
4、机翼、平尾和机身粘接面蒙皮已定位并切割揭去
5、尾舵舵机延长线机身内走线 ,保护延长线,避免油污
6、完成度大大高于一般飞机制作,主起落架安装位及孔位已经定好,尾轮架安装孔位已开好,尾舵舵机蒙皮已揭去
7、激光切割,制作精细,机翼与机身粘接面几乎没有缝隙
8、油箱、舵角、夹头等配件质量上乘,完全达到外销标准
9、油门舵机标准舵机设计,为模友的钱袋考虑
三、安装制作篇
1、检查和处理
1)尾舵安装孔点502
2)揭去副翼舵机蒙皮并点502
3)主起落架安装槽、尾轮架孔位点502
2、起落架安装
1)主起落架
2)尾轮架安装
3、粘接(最好使用环氧胶)
1)先粘接平尾 粘接前要先将升降舵放进去 粘接时注意要保证平尾的对称并和垂尾垂直
2)待平尾完全固定,再开始机翼的粘接,注意要保持机翼的对称并要和平尾平行
3)油门舵机固定木架粘接,可以和机翼同时上胶
4)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
活动
面铰链的粘接(机翼固定后进行),注意点502前要保留约2mm的距离,以保证活动面能自如转动大于45度
为了保证活动面能自如插入铰链,并且502容易渗入轻木,先将各个缝隙用刀片扩缝
4、舵机安装
1)所有舵机固定螺钉孔要先用约1。5mm的钻头开孔
2)各个舵机固定的自攻螺钉上紧后退出再作502处理
3) 尾舵舵机线长度不够,需要加接延长线,延长线接头部位需要包缚胶带处理,以保证安全性
4)副翼舵机的安装,可以使用3003
5)升降舵机的安装 ,使用3003即可
6)方向舵机的安装 可以使用3003,要更爽改为9001
7)尾舵延长线从尾舵旁的机身预留孔进入 ,从设备仓出线
5、推拉杆和舵角的安装 对于舵角的安装,要让舵角和夹头的孔位在活动面和固定面的中心,尤其是对于4VF不能调节行程的初级设备更为重要,以保证两面的行程的一致性
另外,对于舵角在转动到最大部位时有机身直角阻力现象,应切割掉阻力边角(包括舵角本身部位),并点502处理
1)副翼舵机推拉杆、舵角安装
2)升降、方向舵机推拉杆、舵角安装
3)各个舵机舵盘与推拉杆钢丝用卡头卡住,并用扎带固定,以免脱落
6、油箱安装
1)油箱内部安装
2)油箱固定和油管安装
7、接受机和
电池
等设备安装
1)接受电,3D飞行是动力游戏 ,为了抠每一份重量,可以考虑使用AAA充电电池,如使用3003,为了保证舵机的快速反应,提高扭力,可以使用5个充电电池 注意的是AAA电池容量小,650mAH的电池只能保证飞行约6个起落(每个起落以10分钟时间计)
2)用刀片划开设备仓盖板的蒙皮,并作502处理
3)开关安装
4)接受机和电池的固定
天线出线
5)电量指示器安装
8、发动机安装
1)发动机安装,发动机位置需要做重心测试后再定位,发动机右拉不用考虑,下拉在固定发动机时可以稍作调整(试飞后再作调整) 防止发动机的震动螺母松脱,每个螺钉上可以上两个自锁螺母
2)油门舵机和推拉杆安装
9、其它
1)各舵机线用扎带固定
2)装饰的蒙皮最好用502处理,以免油污等脱落,尤其是边角部位
3)机身在平尾活动部位露出轻木部分用环氧胶或502处理,避免废油污染到轻木
待续:3次详细的试飞报告!

网友A:
期待!

网友B:
有没有图纸上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