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5D

楼主(2003-11-25):
我计划做一架B-25D,用2台三叶21
发动机
,图纸已找到,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材料。
机身、机翼我想用桐木和轻木,两个发动机舱用玻璃钢,整机采用喷漆。大家觉得
如何?
那位模友有制作此机经验的请赐教!!!
那位模友有此机图装照片的请上传!!!
不胜感谢!!!!!

网友:
有个大问题先提醒一下你!
双发动机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发动机功率不好调节,如果两台发动机工作不一致,那么你的飞机就会出现侧倾,那是很危险的,所以国外的飞机好象都有双发调节器一类的装置来控制两台发动机的工作,建议你先研究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其他的都好解决!

网友A:
看看《航空模型》上有介绍过老外的P-38双发模型,还有图纸

楼主:
那一期?

网友B(2013-01-03):
双发还是选择电动机的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