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朋友我们是否把论坛改到这里,以后不在用该死的5RIC怎么样?

楼主(2003-12-08):
暂时没有更好的论坛,5IMX的风格不如5RIC习惯,但可靠性好多了,我建议把论坛改在这里。同时如果5IMX能够给我开辟一个专栏的话就更好了,这里一定会热热闹闹的火热起来,5IMX不防考虑一下。

网友:

同意,大家就多上上这个固定翼版块吧

网友:

同意!

网友:

我一直都在这里转,不习惯51rc。

楼主:

AT40,JINGHAINET,森林,J3,LITTELYU,老唐,你们认为怎么样。

网友:

我也同意,5irc看起来太不习惯了,
还是五,六年以前的论坛风格。
另外,英雄哥,您要的环氧,我上周很忙,
没有时间过去,这周再带给你

楼主:

你在机场捡回的泡沫还在我车上。

网友:

同意,另外还有问题求教,谢谢!
我才入门,在飞一架电动模型飞机(双发电机,每个翅膀一个,可以电子调速)时,出了一下几个问题,想咨询
一下你:
现象:飞机在无动力滑翔时很正常,但在有动力时,总是向左转弯,我按说明书的要求,把左侧发动机的微调放到最大, 想抵销这个左传,但还是不行。无耐之下,只好把垂直方向舵向右偏准一毫米,才可以飞上天,但还是老向左转弯;

我的问题:
1:既然无动力滑翔很正常,出现上述情况是两个马达(180的)的转速不一致造成的吗?我自己认为这种可能比较小,因为厂商不会不知道这点。
2:飞机每侧的翅膀用联结夹把可折叠的两端固定住(向火鸟400的翅膀一样),这样两侧的翼尖和水平面有一个夹角(反射角),   正常情况下这两个角应该相等。如果不相等,高起的机翼那侧升力是否是小,因此飞行时向那侧偏转,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3:两个螺旋桨和翅膀距离不一致或和水平面夹角不一致造成,但用肉眼看好像没有问题。

分析了半天,也没有找出飞机左转的原因,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同意!!

网友:

好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3/12/08 11:55am 发表的内容:
同意,另外还有问题求教,谢谢!
我才入门,在飞一架电动模型飞机(双发电机,每个翅膀一个,可以电子调速)时,出了一下几个问题,想咨询
一下你:
现象:飞机在无动力滑翔时很正常,但在有动力时,总是向左转 ...
应该是两个发动机转速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

all right

网友:

老大,什么时候也给我弄个萨达姆呀,我找了很久,有拉登的更好!

网友:

我也同意设在这里,5IRC不是那么习惯,不过大家会认同我这个不是非深圳人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snake2003/12/09 08:45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同意设在这里,5IRC不是那么习惯,不过大家会认同我这个不是非深圳人吗?
多来深圳啊,不就认同你了吗

楼主:

等我什么时候去北京时搞他50个回来,大家人手几个,好好的美化一下我的爱机.还真有拉登,只是看起来没有布什和萨达姆看起来健康,他老人家太瘦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英雄2003/12/09 10:43pm 发表的内容:
等我什么时候去北京时搞他50个回来,大家人手几个,好好的美化一下我的爱机.还真有拉登,只是看起来没有布什和萨达姆看起来健康,他老人家太瘦了.
好啊,好啊!!

网友:

好吧,不过改叫LITTLEYU-SZ了。原来注册的LITTLEYU进不去了。还是我。
还是5IRC习惯。好了后再回去吧。临时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