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幸得到一个0.8CC的CS发动机,想自己做一个固定翼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2003-12-09):
小弟我有幸以150圆的价格得到一个0.8CC的CS发动机,甚感高兴,可是她在可爱也得用上不能天天放在家里是不?所以想自己做一个小型的固定翼,或者用电动飞机改了他,可是苦于没有良策,还请大哥哥大姐姐们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用云舞者改吧。

楼主:

我见过深圳飞扬的师父用挑战者改的,我不想用一样的改,我想换一个别的改改看。

网友:

也可以试试用翼龙改,我看他们有用翼龙改大油机的,你的发动机应该可以

楼主:

好主意,听说翼龙特稳,还没有飞过,不过好像没有副翼呀,还有就是买回家只能要机体其他的等于是浪费呀!那里有卖翼龙机体和舵机的?其他我都有。

网友:

翼龙用08小了点,我又再张os15改翼龙今次是后推
差不多完成了照片太大不能上传,过两天可试飞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ronny2003/12/10 03:24am 发表的内容:
翼龙用08小了点,我又再张os15改翼龙今次是后推
差不多完成了照片太大不能上传,过两天可试飞了.
照片用ACDSEE缩小点放上来看看吧!

楼主:

对了,0.8CC好像是07级的发动机,他配多大的浆好呀?能产生多大拉力?翼龙原来用的是380电机吗?这个发动机有380电机好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dxmouse2003/12/08 08:01pm 发表的内容:
小弟我有幸以150圆的价格得到一个0.8CC的CS发动机,甚感高兴,可是她在可爱也得用上不能天天放在家里是不?所以想自己做一个小型的固定翼,或者用电动飞机改了他,可是苦于没有良策,还请大哥哥大姐姐们多多指教 ...
哈哈!别高兴的太早!小发动鸡是不好伺候。调速范围很小还易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