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AT-6的一些讨论!!!!

楼主(2003-12-09):
AT-6的确是一架比较经典的仿真机!!但是不少朋友都感觉该机飞行难度不小(或许是最难飞的仿真机!哈哈)!而且或多或少都遇到过摔机的问题! 其中不少模友都碰到的问题是左螺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该机非常容易进入左螺旋!在转弯时拉杆太猛失速进入!有些在拉筋斗时进入!而且进如后很难改出!还有不少模友在起飞时也遇到过!一离地马上左偏!如果不立即打舵纠正!!马上会因为高度低而摔掉!  (大翼展,双折上反角大机翼面积,这些都很难让人与他这么难飞的性能联系在一起!!)或许在该机的结构上存在着一些左倾力矩!!开始我认为是不是该机的横侧安定性比较差,垂尾比较小!!机头较短,机身比较粗阻力较大,而且自身重量较大(如果装80的4冲,重量直逼3000克).但是经过和原形机比较后发现垂尾并不小!AT-6真机在二战时期生产了很多种型号!其前期的机型垂尾是方的,面积比较大!然而后期的机型垂尾面积都比较小(近椭圆型)!!显然模型的这种设计是根据后期的机型得到的!

这种设计在真飞机上行的通!真飞机的气动性能,雷若数,以及马力等都比模型大很多!但是把他缩比成为模型也许就存在很多先天的不足!!(曾经我们这里有模友做过ME109的访真机!但是如果只是缩小比例,而不做其他改动,飞机尾力臂很短!飞起来非常困难!后来他把尾力臂加长几厘米后飞行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飞AT6时建议把发动机右拉下拉角度适当调整大些!以平衡该机的作倾力矩!另外该机的机身很粗!以导致螺旋桨的有效桨平面变小(螺旋桨露出机身的面积变小,很多都被机身横切面积阻挡!),效率太低--这只有换大直径的螺旋桨来改善(尽可能用大直径小螺距桨).另外在起飞时应该在滑跑达到很高的起飞速度时再拉杆离地!(真飞机的起飞速度是非常高的),否则非常容易起飞后左偏,失速,左旋坠地.而降落时最好怠速降落,已抵消机身的阻力!拉杆时要特别注意,以防止飞机失速!
另外该机起落架的结构不太合理!机翼上方只有一层薄薄的玻璃纲,(强度象蜡一样)应该加强,否则第一个起落就可能损坏起落架!!
希望大家踊跃讨论!把AT-6飞好!!!   :em24

楼主:

真AT-6在飞行中

网友:

说的好啊!

网友:

说的不错.飞机离地左倾我认为是由于螺旋桨滑流引起的.真机为的减轻重量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面积都很小.尾力臂也很短.都是刚刚满足安定性的要求.几乎就在临界线上.仿制为模型后.由于飞行速度降低.安定性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飞机速度很低的时候更为严重.所以在飞行速度较低的时候飞机会受螺旋桨的影响剧烈左偏.速度增加后垂尾效率提高才能进入安定的飞行状态.所以进行像真机飞行一定要控制好起飞速度.不要过早离地.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gary在 2003/12/09 10:05pm 编辑]

我对AT-6的感受
配置:国产56动机倒装,APC 12*7,FF9五舵机(襟副混控),杂牌成品油,飞行重量3000克,翼载荷接近80克,起落架未做加强。
飞行:由于我是第一次飞像真机还是新机且一年没飞手生,所以起飞和着陆是由球哥代劳的。起飞很顺利,滑跑约20米,爬升进入航线,调好飞机我便接手。第一感觉飞机较灵,副翼舵量很小,用1/2多一点点的风门即可,速度不高只比练习机快一点儿,转弯控制的好的话基本不掉高度。着陆时,因为怠速偏高,飞机不肯下来(据球哥说升力较大)。总之我觉得AT-6虽然不好飞,但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倒是我印象中多年前飞的三葉小蝴蝶的速度会比它快。

网友:

王哥:你的发动机架改了吗?有机会让我爽一下。

网友:

得先解决排气管的问题呀。

网友:

唉,飞仿真我是生手,扔着一架AT-6楞是没敢动啊,今天看了几位高人的意见。爽啊

网友:

  我新买了两架AT-6,装了一架,用的是三叶80四冲的发动机,JR3810的设备,昨天首次试飞,感觉非常好飞,由于网上的种种说法使得我心里比较紧张,两个起落都是由朋友代劳,我在空中接手,感觉非常好飞,各种动作做的比教练好,第二次飞时在空中熄火(新发动机未调好),由于机身较重飞机下降很快,马上转手给朋友并安全降落。
  总的感觉:1、做工好,2、非常好看,3、好组装(它的肚子大),4、动力要适当加大一些(最好用四冲),5、好控制,6、适当增加右拉角(我按网上的提示做了)
7、最大的问题是空中熄火时下降快,如果在空中位置不好落在场外会伤起落架。
顺便说一下:我感觉起落架的位置是否厂家已经加强了,如果有一块比较好的场地是不会有问题的。     以上仅为个人看法,欢迎批评。

网友:

我也遇到了空中熄火,顺风迫降,起落架和机头罩轻伤。

网友:

  所以发动机的稳定性对AT-6飞行安全非常重要,建议燃料中一定要含甲烷,15%-20%为最好,另外就是使用四冲发动机(三叶的就非常稳定了),只要适当调整四冲发动机就可以获得比进口两冲好的多的稳定效果(强烈建议使用四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