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完工的翼龙

楼主(2003-12-11):
[这个贴子最后由ronny在 2003/12/12 03:44am 编辑]

后推配重比较麻烦,前装了两个517+6克陀机还不够又不想放铁配重
还是把机轮改掉加重机头

网友:

你用的是铝桨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gary2003/12/11 00:01am 发表的内容:
你用的是铝桨啊?
哈!一时找不到反桨以8x4木桨大小造了个铝桨不知可不可以
明天着车试试推力够不够

网友:

那有买的

网友:

哈哈,佩服,动手能力真强,星期六下午去放吗?到时可以看啦!

楼主:

今天完成改装翼龙,今天试车发觉后推在高速一分钟左右引擎过热慢车跟著熄火
所以加上入风位等在试机时在空中会比较好点吧!

网友:

起落架蛮有创意的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ronny2003/12/10 11:51pm 发表的内容:
后推配重比较麻烦,前装了两个517+6克陀机还不够又不想放铁配重
还是把机轮改掉加重机头(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2102316240.jpg)
(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2102316241.jpg)
(photo.5imx.com/up/up ...
今天下午看到实际的东东了,佩服啊,真是很用心。鼓励。。。。

网友:

厉害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nake在 2003/12/14 08:25pm 编辑]

这就是他的飞行照,真是佩服呀!

网友:

那架小的是什么?

网友:

这也能行???

网友:

好啊,什么时候我也有一架这样的飞机。

网友(2004-02-27):

请教:
    您的起落驾是自制的还是购买的?哪能买到.谢谢!

网友:

发动机倒装时应将机身翻过来启动,启动之后过会儿再转正。

网友(2004-05-17):

能在传些内部图吗?

网友:

可以把发动机装在前面,用正桨就可,散热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