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油动,好多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4-01-03):
1、三叶12A发动机配多大的浆?
2、三叶12A发动机可以用在塞思纳180电油两用机上吗?它需要设右拉和下拉角各多少度?
3、油动发动机的燃料可以自己配吗?是不是用甲醇加蓖麻油?比例是多少?
以上是几个新菜鸟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1  7*4
2  那要看飞机所要求配的发动机是否是12级的了,右拉和下拉值看具体要求,但是
   根据经验只要看得出略偏就行,不用苛求他多少度,
3  可以,1:4 甲醇4,蓖麻油1。磨车的时候可以为1:3.5,具体的天气和发动机
   使用环境也会有所不同,但偏差不大。

楼主:

8*4的尼龙浆可以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aoxu2004/01/02 09:12pm 发表的内容:
8*4的尼龙浆可以吗?
两头各截12.7MM

网友:

还是买几个吧

楼主:

请问哪里有卖啊?

网友:

看本站bbs主页下面的链接模型店吧,都有

楼主:

OK!谢谢!

楼主:

啊!忘了问12A发动机磨车是用多大的浆?

网友:

就用你有的8*4吧

网友(2004-02-20):

什么飞机啊,发动机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