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问题!“襟翼”

楼主(2004-01-14):
先谢谢各位大虾,我想问飞固定翼用襟翼的朋友:
1、大家襟翼一般是用比例通道控制还是开关通道控制?
2、当需要打襟翼时,襟翼幅度(角度)是多少?

楼主:
对不起!贴错地方了,请版主帮忙搬家到油固去!!谢谢!

网友A:
用开关
30度-40你调着试吗.角度太大就成了阻力板了!

网友B:
哈,我问个更傻的问题,襟翼到底是什么概念啊,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是滑翔机里的,类似副翼的位置,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有四个副翼,但是有两个是一起上或者下的,而副翼是一正一反运动的

网友C:
[这个贴子最后由曹参谋在 2004/01/17 10:34pm 编辑]
副翼也可以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来实现一快的上 下同步运动代替襟翼功能 (也就是副襟翼) 实际用的时候要和升降舵连动

网友D:
[这个贴子最后由stopyoucat在 2004/01/19 08:55pm 编辑]
回答下.这是我所知道的.襟翼起的作用是增升.也就是增加升力.但要注意它所增加的是同样速度下机翼所产生的升力.放襟翼后,机翼就可以提供更大的升力从而降低飞机在特殊状态下的失速速度.如起飞降落.襟翼分前缘襟翼.后缘襟翼(也就是普通意义上的最简单的襟翼).后退襟翼.开缝襟翼.吹气襟翼等等等等.比如747上用的就是前缘襟翼加后缘三缝后退式襟翼.我们一般的模型飞机上都是简单的襟翼.可以称之为下偏式襟翼.动作原理就是将机翼后缘一部分活动翼面下偏.

网友:
你看看大型客机在起降的时候就需要放下襟翼以产生足够的升力,以防失速。